[电路/定理] 解决红色LED不一致引发的问题

楼主(2020-09-17):
如题:如何解决红色LED不一致引起的问题
稳压5V 出来,串上1.5K电阻,再串上  两个并联的LED1,LED2,再连接到引脚进行控制
因LED1和LED2 虽然都是同批次灯,但还是有差异。
有时LED1不亮,led2亮,有时  LED1,D2 都亮,不稳定
不能把电阻改成1K  改成1K可以全亮,但有提出灯太亮了,不能接受。
大神们  有什么好办法不

如果是批次问题 可以考虑更换不同阻值电阻,要是同批次都有千差万别的 那就不好弄了

网友A:
横流控制

网友B:
用两个电阻, led串上电阻再并联

网友C:
电阻换成电位器
PWM调节

网友D:
1 各自串3K电阻再并联
2 买足够好的LED

网友E:
唉。。。。,给每个LED上串个小电阻

网友F:
双色LED考虑不?可以保证2个灯亮度一致。。。。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每颗灯一个限流电阻 ,
不要想着省一个电阻了

网友H:
在很多照明或装饰方面,  对亮度的一致性是有很高要求的,  可以买那样的 LED 器件

网友I:
一般都是一个LED一个电阻;
要是真想一个电阻搞定,那就两个LED串联

网友J:
并联你是怎么想的呢?简单的应该是串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