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库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0-09-17):
我很少使用HAL库,想要学习一下。

楼主:
我看很多人都在使用HAL库,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用。

网友A:
不直接操作底层寄存器,不同型号的代码可以直接移植。底层函数已经写好了,直接拿来调用就好了。原先用的是PIC8F单片机,要把操作手册放在身边,随时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直接操作底层寄存器,不同型号的代码可以直接移植。底层函数已经写好了,直接拿来调用就好了。原先用的是 ...

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HAL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HAL吗?

STM32至少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至少是这样。

也就是说STM32的任何芯片,只要支持HAL库,就可以随意使用了,没有限制了。

网友C:
屏蔽硬件的不一样, 提供通用软件接口. 降低开发成本. 对于初学者,或者底层研究着,是一套不错的代码库.

网友D:
统一了全系列的STM32kaifa .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 拿几个例程跑跑,亲自感受下。

网友F:
学习了,很不错,我也要慢慢的转向HAL库,避免一些问题。

网友G:
一致性、易维护性、可移植性等优点。

网友H:
我在公司用的就是外设标准库,没有用HAL库,HAL库也有缺点:开始配置就是硬件模式进入,不熟悉硬件知识的也是茫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