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8A-AU烧录问题

楼主(2020-09-17):
只有一个BIN烧录文件,没有配置位,这样正常烧录吗?烧录了几片装上后没有反应。

网友A:
是电池保护板相关的程序吗

网友B:
配置位需要配置的,你可以自己在ATMEL Studio7里面配。主要是选择时钟。

网友C:
自己配置。

网友D:
这个是自己可以配置的吧,根据需要。另外也要知道有没有跟BIN程序相关的设置。

网友E:
fuse 不烧也有默认值的,就看你的程序需不需要更改f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