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为什么布线完成后,网络没连上,DRC不报错?...

楼主(2020-09-17):
Altium Designer为什么布线完成后,网络没连上,DRC不报错?如何设置?

网友A:
你这个在电气上是连接了的。
要检测此类问题,可以把所以连线线宽修改为1MIL,在做DRC

这样之前的走线宽度万一错了怎么办?我记得我以前用过一个版本的AD在DRC时这种问题都会报错的,走线不在过孔的中心位置都会提示。请问有更好的方法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B:
应该是你报错太多,AD超过300个错误就不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在电气上是连接了的。
要检测此类问题,可以把所以连线线宽修改为1MIL,在做DRC ...

做个副本对照啊,而且做DRC 可以不保存的啊,只要找到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报错太多,AD超过300个错误就不报了!

嗯,是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