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 DC 升压电路似乎很贵

楼主(2020-09-17):
想从 5V 升到 12V,输出电流 4A。感谢众多版友的帮助,有点知道了 DC 升压(基于33063)的原理,但看来成本不低啊。
先说说我理解的原理。如下图,K 是一个 MOS 管。它接通时,L 充电,建立磁场。它断开时,磁场收缩,L 输出几十倍的电压,充入 Co。

可见 L 的电感要足够大,而且它和  D 都要承受大电流。
工具算出 L 要 44uH。电流方面,因为工具最大只支持输出 247mA,所以我根据同样的比例推算出:输出 4A 时 L 和 D 要承受 24.29A。
上淘宝一看,MBR2545 要 1 块左右,尚可承受。但是 44uH 10A 的电感已经要 25 元一个了!
没想到电感成了成本的大头!
不知我的理解对么,请指教。

网友A:
boot 原理图,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优秀,开关损耗大。
推挽,或者全桥,会更加好一些。
至于电感,可以自己买一个磁环,然后自己绕线,价钱不用去到 25 元。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选择的电感量太大了。应该提高开关频率解决。
看样子楼主是DCDC初哥。
建议使用现成 IC,遗憾的是楼主要求指标过高,临时没有找到较合适的国产IC,只好找了个 Ti 的:TPS61088(¥3 ~ 5),力创商城可以买到。  只需要 1.5 ~ 2.2uH 的电感,11x10mm 尺寸的 小型贴片模压一体成型电感 (约¥1.00)就可以超过1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 原理图,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优秀,开关损耗大。
推挽,或者全桥,会更加好一些。
至于电感,可以 ...

我前面被商家误导了。经询价,47 uH 10A 的电感价格是 1.8 元。
请问你说的“boot 原理图”是什么意思?这种升压方式叫 boot ?

网友A:
原来楼主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buck ,
什么是 boot

网友C:
当遇到不常用的DC-DC需求时,我都直接打开TI的电源设计工具,让它给我生成一个
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 ... lator?powerSupply=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选择的电感量太大了。应该提高开关频率解决。
看样子楼主是DCDC初哥。
建议使用现成 IC,遗 ...

多谢,正在看 TPS61088 的资料。
我的指标也不是死的。如果国内的相差不多,也可以适当降低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选择的电感量太大了。应该提高开关频率解决。
看样子楼主是DCDC初哥。
建议使用现成 IC,遗 ...

TPS61088 唯一的问题就是输入最高12V,我也是最高 12V,一点裕量都没有。假如我稍微超了点,是 13V了,会不会烧坏?我这里的输入是汽车点烟器,理论是 12V,实际肯定有上下波动的。可否在输入端加个什么东西,高于12V时强行拉到 12V?但我又希望高于12V时仍能工作,因为我的这个电源是应急情况下用的。如果电压高于12V 它就坏了(不论是  TPS61088 坏,还是前面保护它的那个东西坏),那用户会跳起来的。

网友:
可否在输入端加个什么东西,高于12V时强行拉到 12V?

可以,但是不赞成这样做。

网友D:
5V升12V,4A电流,做出来成本应该不低;
感觉用个小的12V后备电池,效果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来楼主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buck ,
什么是 boot

纠正一下,是boost

网友F:
汽车电源电压理论是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楼主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buck ,
什么是 boot

boost 我已经知道了。请问 buck 的原理是什么呢?多谢了!

网友:
BUCK电路就是芯片LM2575的电路

网友G:
电感的电流可以自己计算,不要毛估估,输出4A,则电感的放电电流平均值也是4A,但是峰值电流可能比较大,和输入输出电压有关,建议看看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和设计,有详细的描述。如果是非连续模式,根据能量守恒也很容易计算峰值电流,每个开关周期电感的能量等于输出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