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晶振选择问题

楼主(2020-09-17):
由于板子特殊,晶振只能用2016封装的  8MHz 10ppm的
但2016封装32MHz是常见的,也用过, 可8MHz的 好像没这样的封装 至少3225大小

那我想得到72mhz速度话,可以用32mhz的外部晶振吗?,或者24mhz的外部晶振
这些都有2016封装的

#include "gd32f1x0.h"

/*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
#define __IRC8M           (IRC8M_VALUE)            /* internal 8 MHz RC oscillator frequency */
#define __HXTAL           (HXTAL_VALUE)            /* high speed crystal oscillator frequency */
#define __SYS_OSC_CLK     (__IRC8M)                /* main oscillator frequency */

/* select a system clock by uncommenting the following line */
//#define __SYSTEM_CLOCK_8M_HXTAL                (__HXTAL)
//#define __SYSTEM_CLOCK_8M_IRC8M              (__IRC8M)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uint32_t)(72000000)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72000000)

如果外部用24MHZ  晶振 是这样配置吧?

楼主:
    /* PLL = HXTAL * 9 = 72 MHz */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DV);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 | RCU_PLL_MUL9);

如果外部用24mhz晶振, 那是不是 RCU_PLL_MUL9 改成 RCU_PLL_MUL3就行了,会影响到其他其他IIC  ADC  等的时钟速度吗?

由于系统时钟没有改变,不会影响AHB,APB1,APB2总线上的时钟,因此不会影响IIC,ADC等外设模块的时钟速度,建议查看datasheet 描述mcu时钟树章节。
同时,除了修改倍频系数之外,还要在gd32f1x0.h文件中外部晶振的宏定义修改为#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24000000)
如果使用外部24mhz晶振,以下配置可以倍频到72MHZ RCU_CFG0 &= ~(RCU_CFG0_PLLSEL | RCU_CFG0_PLLMF | RCU_CFG0_PLLDV); RCU_CFG0 |= (RCU_PLLSRC_HXTAL | RCU_PLL_MUL3);

网友A:
那我想得到72mhz速度话,可以用32mhz的外部晶振吗?,或者24mhz的外部晶振

可以用32mhz的外部晶振,但要先分频,由于PLL的输入范围是1~25MHz,不进行预分频,直接倍频是不行的

网友B:
看看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C(2020-10-29):
24M 建议不要直接倍频,先分频下

网友D:
没特殊应用, 选择内部RC  在0~60°下  稳定性还是可以滴,115200bps串口波特率的误差也很小不容易错位。  虽然外部无源5032 8M晶振有0.3元~进口2元之间的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