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 ZW NZW

楼主(2020-09-17):
hello  关于 AT32 的 ZW  和 NZW 有什么具体使用区别吗  对应程序上面应该如何配置 以使得单片机最佳新能

网友A:
FAQ0069_零等待(ZW)和非零等待(NZW)的相关问题_V1.0.0.pdf

网友B:
如果使用SPIM执行速度是否会更低,取指令速度取决于SPI总线带宽?

网友C:
这个我们有测试  执行spim的效能与执行NZW区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SPIM执行速度是否会更低,取指令速度取决于SPI总线带宽?

SPIM跟SPI总线速度没关系,采用的是系统时钟的1/2,效能跟NZW一样

@fcccc :就是通过串行QSPI取得数据。然后剩下的就交给CPU
这里有一点疑惑,外挂Flash是串行总线,CPU是通过怎样一种机制取得指令的呢?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的,我一直使用这个开发板的,很明显,很不错的一种。

网友E:
对应程序上面应该如何配置 以使得单片机最佳新能

建议看看那AN0004 ,里面有详细描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88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