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指导:Linux系统中硬链接与软链接的区别

楼主(2018-09-28):
Linux链接分两种,一种被称为硬链接(Hard Link),另一种被称为符号链接(Symbolic Link)。默认情况下,ln命令产生硬链接。【硬连接】

硬连接指通过索引节点来进行连接。在Linux的文件系统中,保存在磁盘分区中的文件不管是什么类型都给它分配一个编号,称为索引节点号(Inode Index)。在Linux中,多个文件名指向同一索引节点是存在的。一般这种连接就是硬连接。硬连接的作用是允许一个文件拥有多个有效路径名,这样用户就可以建立硬连接到重要文件,以防止“误删”的功能。其原因如上所述,因为对应该目录的索引节点有一个以上的连接。只删除一个连接并不影响索引节点本身和其它的连接,只有当最后一个连接被删除后,文件的数据块及目录的连接才会被释放。也就是说,文件真正删除的条件是与之相关的所有硬连接文件均被删除。【软连接】

另外一种连接称之为符号连接(Symbolic Link),也叫软链接。软链接文件有类似于Windows的快捷方式。它实际上产生一个特殊的文件,这个文件内容实际上就是要链接的原文件路径的信息,即这个文件指向要链接文件的位置。执行软链接文件后,系统自动跳到对应的文件位置处进行处理。而硬链接相当为文件开设一个新的路径,硬链接与文件原有的名字是平权的,在Linux看来它们是等价的。举个例子,你把dir1/file1硬链接到dir2/file2, 就是在dir2下建立一个dir1/file1的镜像文件file2,它与file1是占用一样大的空间的,并且改动两者中的一个,另一个也会发生同样的改动。基于此,硬链接文件有两个限制:

  1)、不允许给目录创建硬链接;

  2)、只有在同一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之间才能创建硬链接。 通过实验加深理解:

[oracle@Linux]$ touchf1         #创建一个测试文件f1

[oracle@Linux]$ ln f1 f2          #创建f1的一个硬连接文件f2

[oracle@Linux]$ ln -s f1 f3      #创建f1的一个符号连接文件f3

[oracle@Linux]$ ls-li             #-i参数显示文件的inode节点信息

total 0

9797648 -rw-r--r--  2 oracleoinstall 0 Apr 21 08:11 f1

9797648 -rw-r--r--  2 oracleoinstall 0 Apr 21 08:11 f2

9797649 lrwxrwxrwx  1 oracleoinstall 2 Apr 21 08:11 f3 -> f1从上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硬连接文件f2与原文件f1的inode节点相同,均为9797648,然而符号连接文件的inode节点不同。[oracle@Linux]$ echo "I am f1 file" >>f1

[oracle@Linux]$ cat f1

I am f1 file

[oracle@Linux]$ cat f2

I am f1 file

[oracle@Linux]$ cat f3

I am f1 file

[oracle@Linux]$ rm -f f1

[oracle@Linux]$ cat f2

I am f1 file

[oracle@Linux]$ cat f3

cat: f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个人体会】

    软链接是另一个文件,作用可以理解为一个指针,作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操作除了删除都直接转向实际指向文件,由于是一个真实的文件所以占用磁盘空间

    硬链接可以认为不是一个文件,它只是实际文件的一个别名,它的作用是防止真实文件被误操作,给一个文件建立硬链接后,他们互为别名,删除其中任意一个,深圳专业嵌入式实训QQ754634522

    只会删除该别名,实际文件并不会被删除。由于只是别名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所以并不占用原始文件大小的磁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