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如何使用互感器ZMCT103C,不知道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们,这是小弟的电流互感器原理图(ZMCT103C、5A\5mA、1000:1)

要求测0.3~0.7A的电流,不需要太精确,测个大概就行,不知道这个电路行不行,实际测试电流大概小于0.5~0.6A时,单片机口AD检测脉冲就为0了

请用过ZMCT103C的前辈请指导下,如何正确的使用互感器

网友A(点评):
性能差,线性范围小。

网友B(2020-09-17):
既然是给MCU提供信号,用运放搭个精密整流结果会好很多。

网友C:
这电路基本算不出来啊,你0.3~0.7A转换出来的电压还不够二极管的管压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基本算不出来啊,你0.3~0.7A转换出来的电压还不够二极管的管压降啊 ...

感觉确实不行,试试1楼说的搭个运放电路了

网友D:
搜 “精密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确实不行,试试1楼说的搭个运放电路了

测小电流只能搭一个运放整流才能检测出来。你前面那个电路我估计起码得2A电流以上,你的P15口才有可能测到0点几V的电压。5A满值,估计也就2.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 “精密整流”

收到,赞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小电流只能搭一个运放整流才能检测出来。你前面那个电路我估计起码得2A电流以上,你的P15口才有可能测 ...

了解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