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 硬件除法怎么开启?

楼主(2020-09-17):
hello  请问AT32  硬件除法怎么开启?   看数据手册没有对应寄存器   如果需要开启  怎么配置才可以 呢

网友A:
您好,只要编译器和代码中正确开启了FPU,相应的硬件除法就开启了。注:AT32的BSP是默认开启了FPU的。
如下图,可以看到硬件除法的汇编指令有被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只要编译器和代码中正确开启了FPU,相应的硬件除法就开启了。注:AT32的BSP是默认开启了FPU的。
如下 ...

汇编指令“V”开头就能证明已启用FPU了吗

网友C:
我也在关注这个产品的硬件除法,你的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只要编译器和代码中正确开启了FPU,相应的硬件除法就开启了。注:AT32的BSP是默认开启了FPU的。
如下 ...

你好 请问芯片没有FPU 我看只有F403A有FPU功能  有硬件除法和FPU的有不一样吗?

网友A:
你是哪一款芯片呢  要用到浮点数的硬件除法吗

网友A:
AT32F413  403  403A  407都是支持FPU的,即将量产的435   437也会支持。

楼主:
比如 F421系列 硬件除法  是定点硬件除法对吧  F403A带FPU是单浮点硬件除法  开启硬件除法都要勾选   keil FPU选项   是这样逻辑吗
你们先解决问题 不要上来就说 我我我有芯片  你的客户都不知道芯片怎么配置性能 买你芯片做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 F421系列 硬件除法  是定点硬件除法对吧  F403A带FPU是单浮点硬件除法  开启硬件除法都要勾选   keil  ...

是的  批评的是,我们改进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 F421系列 硬件除法  是定点硬件除法对吧  F403A带FPU是单浮点硬件除法  开启硬件除法都要勾选   keil  ...

首先你要确定芯片型号,才能给你建议和配置,不是每一种型号都带F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芯片型号,才能给你建议和配置,不是每一种型号都带FPU

F421  没有 FPU  数据手册上有些硬件除法   所以怎么开启硬件除法   keil勾选fpu?来开启硬件除法?

网友A:
你说的是应该是M3 M4内核自带的除法指令吧,那你不管哈  你写的除法语句  编译器自动会编译成对应的指令的,无需什么特别操作。

我搞错了,那个是用F031的版本
这个不一定吧,我用stm32F103除法汇编都是UIDIV,这是为什么?

网友E:
普通硬件除法不需要额外操作,M3的指令都包含了除法指令,M4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有无FPU都一样,编译器在编译时会自动使用除法指令

网友F:
除法器是标准指令,和FPU无关,就算你想关闭也是做不到的,何谈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法器是标准指令,和FPU无关,就算你想关闭也是做不到的,何谈开启?

就是编译器自己解决对吧  这个硬件除法器和FPU有什么不一样

@muyichuan2012 :百度能看懂是不会提问的 谢谢
FPU是用于单精度浮点运算的 这里建议您先百度一下FPU哈 网络上介绍已经很多。

网友G:
我看只有F403A有FPU功能

网友H(2020-10-31):
引用 网友A:
AT32F413  403  403A  407都是支持FPU的,即将量产的435   437也会支持。

即将量产的435   437 是阉割版的403 407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即将量产的435   437 是阉割版的403 407吗

是加强版的 403  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