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灵活组网的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2020-09-17):
目前想找蓝牙,lora之类的

楼主:
要求在30层楼宇内可以通信,因为一般无线室内距离多数较短,所以考虑mesh组网方案,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找着好用,灵活的。主要是灵活,因为我们的终端是需要移动的。

如果移动范围在30层楼内,那远超蓝牙之类的覆盖范围,恐怕只能基于移动公网了。

网友A:
直接上5G. 简单粗暴. 要是自己搞啊, 黄花菜都凉了. 08年我毕业需要翻译一个**, 就是翻译的zigbee之类,自组网的**.动态更新路由表.  可是商业化,如果有bug你怎么调试?

网友B:
蓝牙肯定不适合了,LORA地话,终端设备数量多了也不好管理,信号传输也是个问题,还要做网关。可以考虑NB-I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