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波形是如何形成的

楼主:
各位老师,
   用示波器测量到附件的波形。放大后的基准频率是4KHZ的正弦波。

网友A(2020-09-17):
怎么看出来的?
用了示波器的测量频率的功能?
10S一格欠采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来的?
用了示波器的测量频率的功能?
10S一格欠采样了吧

是啊   采用的时间间距比较大。
应该是会出现欠采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来的?
用了示波器的测量频率的功能?
10S一格欠采样了吧

刚看了下,频率是稳定的4KHZ。
这就更奇怪了。

楼主:
用信号发生器生成了波形重新测量了一下,确实是欠采样引发的。

网友B:
欠采样造成的假象,比如用1秒一格测一个1001HZ的正弦波,可能会得到1HZ的正弦波。

网友C:
采样率不足形成的波形混叠.是数字示波器的一个弱点.所以使用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