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 求教STM32的IAP用的 超级终端软件编写疑问

楼主(2020-09-17):
在线  求教STM32的IAP用的 超级终端软件编写疑问

目前在用软件编写上位机的IAP软件。也就是类似超级终端的软件。 升级STM32单片机。

目前遇到第一个问题。   串口字符串的接收然后 显示到RichEdit 上面的疑问。
单片机发来的是字符串输出的。带换行符号。如何做到一个字符接收后一个个添加上显示?
在原来的内容上面?  时限内接收到一个字符就显示上去,在原来的基础上

网友A:
你应该把数据流贴出来。还有就是这是MFC的内容,标题应该直接突出richEdit怎么用。
虽然我不用MFC,但是你的问法别人看到也不知道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