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相关] 如何看懂时序图,以DHT21为例

楼主(2020-09-17):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有很多传感器手册给了我们时序图,我们只要按照时序图操作就行了,还有一些是标准接口,例如SPI,IIC,UART,这些可以利用硬件提供的收发器通信,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足够的接口,或者没有对应的接口与之通信,我们可以按照手册提供的时序图,利用IO来完成读写操作。完成的思路是模块化编程思想,将问题逐个分解。由大化小,实现小的功能。

比如常用的单线协议的温湿度传感器DHT21.
可以看到一共40BIT,并注意到是以8BIT为单位的,因此我们可以先规划成每次读取8BIT,读取5次,完成读取。

开始读取时候,假设传感器是空闲的,那么这个时候传感器就是在高电平,主控想要发起读取,要给传感器一个读取的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先拉低至少500us,然后拉高20到40us.
因此这个时候,主控的IO要处于输出状态,我们可以输出1,也可以输出0,先输出1,然后输出0,将0持续的事件大于500us,然后输出1
保持20us到40us.
为了靠谱,我这里拉低持续2ms,拉高持续30us.
先设置IO的模式为输出模式。
  1.     Write_AM2301_PIN_Init();

拉低这个端口,即输出0
  1.     RESET_AM2301_PIN();

保持2ms,这样就满足最少500us了。
  1.     HAL_Delay(2);

然后拉高它,输出1
  1.     SET_AM2301_PIN();

保持30us
  1.     rt_hw_us_delay(30);

    接下来传感器就该响应这个请求了,这个时候就要让主控读取信号的模式了

读取相应,因为接下来器件会主动拉低总线80us,然后再拉高80us.
我们先切换主控的这个IO到输入模式,进行读取。然后判断
器件准备好的这个拉低拉高信号。
第一步,切断刀输入模式,准备读取IO信号
  1.     Read_AM2301_PIN_Init();
  2.     Sensor_AnswerFlag=0;

判断是否传感器拉低了总线,拉低表示传感器要发送准备好信号了
  1.     if(Read_AM2301_PIN()==GPIO_PIN_RESET)
  2.     {
  3.         Sensor_AnswerFlag=1;
  4.         Sys_CNT=0;

等待准备好的拉低段80us结束,并计数,看看是否超时。
       while(Read_AM2301_PIN()==GPIO_PIN_RESET)
        {
            if(++Sys_CNT>3000)
            {
                Sensor_ErrorFlag=1;
                return 0;
            }
        }
        Sys_CNT=0;

如果准备拉低状态顺利结束,再看看准备信号的拉高状态是否OK
        while(Read_AM2301_PIN()==GPIO_PIN_SET)
        {
            if(++Sys_CNT>3000)
            {
                Sensor_ErrorFlag=1;
                return 0;
            }
        }

一切OK的话,就该读取实际的传感器输出值了。这个时候要写入到存储传感器40BIT数值的变量里了
每次读取8BIT,一共5此,所以用个循环。方到准备好的变量数组里。
  1.         for(i=0;i<5;i++)
  2.         {
  3.             AM2301_Data<i> = Read_AM2301_Data();</i>
  4. <i>        }</i>

接下来我们还要实现什么呢,当然是基本的读取8BIT的操作了。
根据这个时序图,可以看出来什么是1,什么是0.
我们看到总线在传输数据时候,拉低都是50us,只有拉高长短不同,长的表示1,短的表示0.
因此我们读取每一位时候,只要先判断是不是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就行了。
在低电平时候我们等待,当高电平到来我们判断是否大于28us,因为26us~28us表示0,70us标志1.
所以我们找一个介于28到70us之间的判断阈值。
比如我以30us作为阈值,当低电平结束后,我延时30us,如果是0,这个时候高电平肯定结束了,
如果是1,高电平还在持续。
因此我通过这个思路判断是0还是1.
因为我要读取是8BIT,因此我用循环8次的操作。

unsigned char Read_AM2301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cnt,buffer,tmp;
//要读取8次
    for (i = 0; i < 8; i++)
    {
        cnt=0;
//判断低电平是否结束
        while(!Read_AM2301_PIN())
        {
           if(++cnt>=3000)
               break;
        }
//低电平结束后,进入高电平,开始计时30us
        rt_hw_us_delay(30);
        tmp=0;
//如果此时还是高电平,那么肯定是大于28us,确定是1来了,赋值1
        if(Read_AM2301_PIN())
            tmp=1;
        cnt=0;
//等待高电平结束,号进入下一位的读取
        while(Read_AM2301_PIN())
        {
            if(++cnt>=2000)
                break;
        }
//移位写入刚刚得到的1个BIT
        buffer<<=1;
        buffer|=tmp;
    }
    return buffer;
}

接下来实现什么呢?
实现读取IO状态和写高低电平。
unsigned char Read_AM2301_PIN(void)
{
    return HAL_GPIO_ReadPin(AM2301_PORT, AM2301_PIN);
}

void SET_AM2301_PIN(void)
{
    HAL_GPIO_WritePin(AM2301_PORT, AM2301_PIN,GPIO_PIN_SET);
}

void RESET_AM2301_PIN(void)
{
    HAL_GPIO_WritePin(AM2301_PORT, AM2301_PIN,GPIO_PIN_RESET);
}

这里我直接调用的HAL库函数,其实这么做是方便移植,如果你要去其他芯片下使用,你只需要实现这3个函数以及延时函数就行了。逻辑顺序无需修改。最后奉上源码
#include "stm32f0xx_hal.h"

//读传感器 端口位定义,可修改
//*
#define AM2301_PIN  GPIO_PIN_10
#define AM2301_PORT GPIOA
#define AM2301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AM2301_GPIO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

unsigned char Sensor_AnswerFlag;  //收到起始标志位
unsigned char Sensor_ErrorFlag;   //读取传感器错误标志
unsigned int  Sys_CNT;
unsigned char AM2301_Data[5]={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Read_AM2301_PIN_Init(void)
{
    AM2301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AM2301_PIN;
    HAL_GPIO_Init(AM2301_PORT, &GPIO_InitStruct);
}

void Write_AM2301_PIN_Init(void)
{
    AM2301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AM2301_PIN;
    HAL_GPIO_Init(AM2301_PORT, &GPIO_InitStruct);
}

unsigned char Read_AM2301_PIN(void)
{
    return HAL_GPIO_ReadPin(AM2301_PORT, AM2301_PIN);
}

void SET_AM2301_PIN(void)
{
    HAL_GPIO_WritePin(AM2301_PORT, AM2301_PIN,GPIO_PIN_SET);
}

void RESET_AM2301_PIN(void)
{
    HAL_GPIO_WritePin(AM2301_PORT, AM2301_PIN,GPIO_PIN_RESET);
}

unsigned char Read_AM2301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cnt,buffer,tmp;
    for (i = 0; i < 8; i++)
    {
        cnt=0;
        while(!Read_AM2301_PIN())
        {
           if(++cnt>=3000)
               break;
        }
        rt_hw_us_delay(30);
        tmp=0;
        if(Read_AM2301_PIN())
            tmp=1;
        cnt=0;
        while(Read_AM2301_PIN())
        {
            if(++cnt>=2000)
                break;
        }
        buffer<<=1;
        buffer|=tmp;
    }
    return buffer;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_AM2301_PIN_Init();
    RESET_AM2301_PIN();
//    rt_thread_mdelay(2);
    HAL_Delay(2);
    SET_AM2301_PIN();
    rt_hw_us_delay(30);
    SET_AM2301_PIN();

    Read_AM2301_PIN_Init();
    Sensor_AnswerFlag=0;
    if(Read_AM2301_PIN()==GPIO_PIN_RESET)
    {
        Sensor_AnswerFlag=1;
        Sys_CNT=0;
        while(Read_AM2301_PIN()==GPIO_PIN_RESET)
        {
            if(++Sys_CNT>3000)
            {
                Sensor_ErrorFlag=1;
                return 0;
            }
        }
        Sys_CNT=0;
        while(Read_AM2301_PIN()==GPIO_PIN_SET)
        {
            if(++Sys_CNT>3000)
            {
                Sensor_ErrorFlag=1;
                return 0;
            }
        }
        for(i=0;i<5;i++)
        {
            AM2301_Data[i] = Read_AM2301_Data();
        }
    }
    else
    {
        Sensor_AnswerFlag=0;
    }
    return 1;
}

网友A:
这篇**写得太好了,不错,不错的分享。

网友B:
看完了,顿时觉得容易多了。

网友C:
讲的很好,通俗易懂的好贴

网友D:
讲的通俗易懂的好帖子,不错的。我要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的很好,通俗易懂的好贴

Thanks♪(・ω・)ノ支持,多谢,多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的通俗易懂的好帖子,不错的。我要学习一下。

Thanks♪(・ω・)ノ支持,多谢,多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了,顿时觉得容易多了。

Thanks♪(・ω・)ノ支持,多谢,多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写得太好了,不错,不错的分享。

Thanks♪(・ω・)ノ支持,多谢,多谢捧场######

网友E:
大神,真的很不错,浅显易懂,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E:
利用IO来完成读写操作。完成的思路是模块化编程思想,将问题逐个分解。由大化小,实现小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真的很不错,浅显易懂,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多谢多谢,感兴趣的话,我会多发点类似的内容。我以前也走过不少弯路,其实电路设计也可以模块化,重复利用,提高设计效率。

网友F:
通俗易懂啊,给力。

网友G:
通俗易懂,很好学习的。现在学习了。不错的选择。

网友H:
通俗易懂啊。

网友I:
这个帖子我没看懂,跟文言文一样:

自己百度,一遍看懂了:

建议网站找专业人士把把关,帖子内容方面,最起码文字要通顺,错别字少一点,不然这个万元红包活动很尴尬。

实话实说,不喜勿喷!

这货不是在模电混的吗,难道还懂单片机?
真有意思,大家都能理解,你还号称大佬级别的,竟然说看不懂了。 我这贴是讲如何根据时序图模块化写程序。

网友I: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读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帖子我没看懂,跟文言文一样:

还是挺感谢你的批评的,找到了一个错别字,因为拼音打字,原创嘛。所以难免打错一两个,同音不同字的问题。
排版又重新优化了一下。
如果你觉得不行,你应该也用过这个传感器,你可以拿出你原创的代码出来对比一下。然后讲讲,你是如何从时序图到代码的过程。看看你代码的可移植能力。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我只会用别人的代码,哈哈,我看看怎么自己写。

网友I:
我终于搞清楚会出现如此尴尬问题了。

问题根源是:在百度里搜索DHT21规格书,会出来两个文档,一个是济南的,一个是广东傲松的:

对比文档可以发现,两个文档关于DHT21的介绍,大体内容差不多,但是前一个文档,很明显是低劣的小路货,文档中大量错别字。
而后一个奥松电子的文档,显的很正规、专业。

而楼主给的是前一个文档的截图,我看的是后一个文档。

虽然感觉你故意挑刺,但是还是令人敬佩,确实,如果错别字太明显,肯定有部分挑剔的用户,觉得这家公司技术是不是也马虎大意啊。你的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I:
对比两个文档,很明显广东奥松的这个工程师水平-------起码是文字表达能力,要比济南这个小公司强的多,奥松的文档,读起来非常顺,济南的读起来特别拗口,可能是英文翻译能力不行造成的。

本应严肃正规的文档,一旦错别字过多,就会让人不信任这个公司,连个文档都写不好。

哈哈,你不要这么较真吧。。。非纠结错别字。通过上下文也看明白怎么回事了。 哎,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给人家项目当专家,我的好多项目找的评审专家就喜欢给挑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读不懂啊

厂家手册写错的,但是正常人也能看懂啊。配合上面的格式,再配合下面的例如。。。你明明看懂了,故意挑骨头。不亏是专家。最近我遇到的专家跟你风格可像了。
看数据格式说明,16位湿度,16位数据,8位校验。
我给你找一下我项目中用到的这个校验代码
另外我让看的是时序图。。。。
你圈出来的地方是多了个等号。。我下载的手册版本多打了个等号。
  1.         if(AM2301_Data[4]==(AM2301_Data[0]+AM2301_Data[1]+AM2301_Data[2]+AM2301_Data[3])) rt_kprintf("Check is successful.\n");

网友I:
即便是IEEE核心期刊,这么高水平的**,也是允许人家comments的,而且期刊要求被点评的**作者必须正面回应质疑。

但是论坛这个地方,是禁止点评的,你一点评人家就说你存心找茬。
于是乎帖子回复只能是叫好声一片--尽管不少人根本就没仔细看帖子,这样显的环境温馨和写!

啥也没捞到,倒惹一身骚,撤!!

徐大佬,我错了行了吧,允许点评。热烈欢迎您对我帖子点评。以后我发帖,认真排班,引用内容,认真审核。您别往心里去。哈哈,我刚开始也没看明白你怼的是哪一条。我以为你说我的代码呢。

网友J:
学习学习!

请问一下 大家说的 降速,保持稳定。

那么这个该如何理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厂家手册写错的,但是正常人也能看懂啊。配合上面的格式,再配合下面的例如。。。你明明看懂了,故意挑骨 ...

给你篇TI的文档,有本事你挑个刺出来给我看看??

技术文档可不是小孩过家家玩的,一旦出现错误,轻则失去客户信任,重则造成损失,客户要索赔的。

所以说技术文档不像论坛上发帖,可以随意任性。

徐大佬讲的是,我们要认真做事,确保不发生这种低级错误。虽然可能很多人可以看懂,但是还是会影响产品公司的形象。

网友I:
说一下我为何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因为站方发信息让我也参加这个活动,我不知道帖子该是什么风格的,该怎么写,所以看了看5篇获得通过的**。

看帖时,没憋住,老毛病又犯了----给站方提建议,说了下帖子没看懂的地方。

这没憋住可不好了,少则得醉两三个人,以后我要是和别人叽歪,这些同志要在暗处放冷箭干我了,以报【挑刺】的旧账;或者干脆直接上阵。

所以,每一个点评,都是代表一段浆糊恩怨。倘若是大人大量的还好,碰到睚眦必报的就惨了,人家说有仇不报非君子。这是给擅长写浆糊小说的金庸先生提供了写作素材。

我不会的,您放心。以后我认真写贴。虚心接受建议。徐大佬放心,你的建议很好。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B(2020-11-06):
讲的非常好,反正我是看懂了。

网友K:
虽然挺久之前的不过没有看过 顶顶

网友L:
非常赞的贴。

网友M:
这么好的帖子我怎么错过了 顶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