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debug

楼主(2020-09-17):
请问CH579的B16 B17默认是IO吧?要怎么才能调试?STLINK插上去识别不到设备

网友A:
默认是开启仿真功能的 ,如果使用ISP软件通过USB下载程序后,会自动关闭仿真功能,可以通过ISP工具再次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开启仿真功能的 ,如果使用ISP软件通过USB下载程序后,会自动关闭仿真功能,可以通过ISP工具再次开启 ...

可以了,请问CH579的USB复合设备例程里,如何主动的发数据呢
我想在端口三定时上报鼠标数据,仿真发现枚举后就不执行in事件了,主动上报怎么操作?

网友B:
我也想找一个开发板,玩玩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找一个开发板,玩玩数据。

可以联系销售申请:025-52638388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请问CH579的USB复合设备例程里,如何主动的发数据呢
我想在端口三定时上报鼠标数据,仿真发现枚 ...

例程里有主动发么?拿例程debug枚举完了后也不能执行到in事件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里有主动发么?拿例程debug枚举完了后也不能执行到in事件呀

USB通信都是由主机发起的,从机准备好数据,主机发IN包,从机上传数据,可以参加附件的例程,上传键盘键值‘b’,(例程放在CH579EVT-EXAM-USB-Device下运行)

网友C(2020-12-28):
使用DAPlink 或者jilink才可以哦,STlink 一般就支持ST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