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使用adc通道16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9-17):
mcu:stm32l431
模块:ADC1
ADC通道:16,(IO:PB1)
使用HAL配置adc如下图:
每秒adc采样一次,发现只有第一次采样结果是对的,从第二次开始采样结果都是0.更换为通道14,每秒采样是没有问题的。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通道16和其他通道有什么不同吗?
@香水城
@mmuuss586

楼主:
补充代码如下,每秒会被调用一次:
MX_ADC1_Init();

            if(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Error_Handler();

                        if(HAL_ADC_Start_IT(&hadc1) != HAL_OK)
                                Error_Handler();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runflag = 0;
                        HAL_ADCEx_EnterADCDeepPowerDownMode(&hadc1);

网友A:
AD通道16 跟 14没有啥差别,除了通道号外。

你不妨检查下通道16的硬件连接看看。 另外,你现在是每秒选择1个通道做转换,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通道16 跟 14没有啥差别,除了通道号外。

你不妨检查下通道16的硬件连接看看。 另外,你现在是每秒选择1 ...

不是。是一直采集固定通道,单通道采样。
第16通道测试不成功才换14通道测试的.

网友B:
采集固定通道,单通道采样。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我看了一下,配置的也没有问题哦,为什么就不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