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命令精通指南

楼主(2018-09-28):
本文主要介绍嵌入式系统之Linux命令精通指南,主要讲师linux系统下一些重要的命令,不涉及对每个命令使用背后的基本原理的详细讨论,但是我们将讨论最基本和最有用的命令,这些命令用于监视和管理打印机服务、文件系统、磁盘和进程。    有关超级用户的更多信息  这里讨论的很多命令可以由常规用户在其自己的文件和进程中执行。但是,某些命令,如fdisk,需要有 root 权限才能运行。    为了您的系统的完整性,建议您避免直接以 "root" 登录到系统中。相反,通常更适合以常规用户登录,然后执行su 或从 X window 执行 sux 命令来运行系统管理功能。(Sux 为您提供 X window 环境以及 root 权限。)当您以 root 用户登录时,您会始终知道您处于这种状态,因为您的提示符变为“#”。      超级用户能够使用   sudo,有选择地将那些通常为root 用户或其他特殊用户所保留的权限分配给一个不同的常规用户。root 用户可以定义实际和有效的用户和组标识号 uid 和 gid,以便与预期用户的标识相匹配。这种预期用户可以是(但不必是)被允许运行该命令的用户。    换言之,超级用户可以允许其他用户执行某个命令,但也可以确定由进程所产生的任何结果文件应该属于root 用户或任何由超级用户指定的其他用户。Sudo 权限一经分配,则只需要用户使用自己的口令进行验证,而不需要 root 用户口令。    通用命令从技术上讲,Uname、diff、date、sort 和 uniq 应该看作文件命令,但由于它们经常用于诊断和维护例程的系统管理方面,在这里解释它们更有意义。    UnameUname 提供了常规系统信息。当指定 -a 选项时,显示所有可用信息:    $ uname -aLinux linux 2.4.18-4GB#1 Wed Mar 27 13:57:05 UTC 2002 i686 unknown在这里我们从左向右看到常规的系统信息。每条信息都有自己的选项(在下面的圆括号中),可以单独显示:    操作系统名称为 Linux(-s)。    本机的网络节点名为 linux (-n)。    操作系统发布版本为 4.5.18-4GB(-r)。    操作系统版本为 #1 Wed Mar 27 13:57:05 UTC 2002(-v)。    机器类型为 i686 (-m)。    这里的处理器类型 (-p) 为未知。    类似地,stty 显示关于您的终端设置的信息:    $ stty -aspeed 38400 baud; rows 40; columns103; line = 0;intr = ^C; quit = ^/; erase = ^?; kill = ^U; eof = ^D; eol = ;eol2 = ; start = ^Q;stop = ^S; susp = ^Z; rprnt = ^R; werase = ^W; lnext = ^V;flush = ^O; min = 1; time = 0;-parenb -parodd cs8 -hupcl -cstopb cread -clocal-crtscts -ignbrk -brkint -ignpar -parmrk -inpck-istrip -inlcr -igncr icrnl ixon-ixoff -iuclc -ixany -imaxbelopost -olcuc -ocrnl onlcr -onocr -onlret -ofill-ofdel nl0 cr0 tab0 bs0 vt0 ff0isig icanon iexten echo echoe echok -echonl-noflsh -xcase -tostop -echoprt echoctl echoke第二行和第三行显示了将在命令行分别调用的特殊字符和键序列。例如,"^Z"即 CNTRL-Z 在本系统中发送一个终端休止符。退出符号以 "^/" 即 CNTRL-/ 发送,而我们可以将其改为"^X",如下所示:    $ stty quit ^X在这种情况下,您实际要输入 ^ 符号,而不是 CNTRL 键。这种改变只在当前窗口中起效。为了使这种改变永久生效,需要在您的.bashrc 文件中输入该语句。    Diff 和 Date。顾名思义,Diff 比较两个文件。它返回那些导致文件不同的行,并返回关于如何使文件变得相同的一些含义隐晦的输出:    $ diff test.out test2.out0a1>Another test.    在这里我们被告知,需要将 "Another test." 这一行添加到 test.out,以便使它与 test2.out 相似。第一个字符 "0" 是要在 test.out 中编辑的行号;"a"表示该行应该被添加到 test.out,以便与 test2.out 的第一行 "1" 相匹配。如果我们需要更改 test.out,则第二个字符也可以是"c",而如果我们需要从 test.out 中删除一些内容,则第二个字符是 "d"。    您可能希望使一个文件与另一个文件相似,以便为某些代码提供补丁。diff 还经常作为分析工具,用于验证程序或脚本— 例如 sed 脚本 — 的输出是否是所预期的输出。    date 命令可用于显示或设置日期。如果用户具有超级用户权限,则他或她可以通过在以下命令中提供一个数字型字符串来设置日期:    $ date 0101010004此命令将日期设置为 2004 年 (04) 1 月1 日 (0101) 凌晨 1 时 (0100)。    但是,任何用户可以用所需的格式来显示日期。注意在格式序列之前需要一个加号"+"。如果没有出现此命令的预期输出,则尝试将它包含在单引号中:    $ date +´%H%M%S´204748您可以在序列中包含空格,这时您需要使用双引号:    $ date +"%H %M %S"20 47 51在日期的主页上列有三十多种不同的格式序列,这些序列可以按需要结合起来,以获得您最后的输出格式。    date 的输出还可以用于脚本中,如:    $ date -d ´2 day´ThuJan 29 19:02:02 EST 2004-d 选项指示 date 显示其后字符串中所描述的时间。在上例中,我们要求显示从现在起(2004 年 1 月27 日)两天后的日期。我们也可以要求显示三天前的日期,其命令为:    $ date -d ´-3 day´SunJan 25 20:56:59 EST 2004date 多种功能的另一个示例是能够向其输出附加字符串,为生成唯一的文件名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方法。    $ ls -l | cat > $(date+ls_%d%b%y%H%M.out)$ ls ls_*.outls_04Feb041633.out在这里,我们将一个长文件列表的输出传送给 cat,它将我们的输出再传送到一个名为ls_04Feb041609.out 的文件。注意我们为文件名使用了一个变量,由美元符号 "$" 表示。依次将"ls_" 和 ".out" 附加到日期,其格式为月份中的日 (%d)、本地的月份名称缩写 (%b)、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y)、小时 (%H) 和分钟 (%M),从而产生此文件名。    Sort 和 Uniq。 您可以从管道或从命令行所指定的文件对文本文件的行进行sort 操作。除非另外指定,sort 对多列输出的第一列进行操作。在默认情况下,除非使用 -n 选项,数字型的列按字母顺序排序。    Sort 列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格式指定。如果使用 -k 选项,则列的位置从 1 开始进行编号。您还可以使用+POS1 格式,从第一列编号为零开始进行列的编号。以下两个命令产生相同的输出:    $ ls -l *.out | sort +5 -7$ ls -l *.out |sort -k 6,8-rw-rr 1 bluher users 375 Dec 5 2002 fdisk.out-rw-rr 1 bluher users2447 Dec 28 20:15 ls.out-rw-rr 1 bluher users 590 Jan 4 21:24 greps.out-rw-rr 1bluher users 78 Jan 4 21:25 sgrep.out...    在默认情况下,sort 命令的列分隔符是空格和制表符。可以使用 -t SEP 选项指定其他分隔符,其中SEP 是您指定的分隔符号。sort 的默认顺序是从最低到最高,利用 -r 选项可以将顺序颠倒。    Sort 可用于很多不同的任务。例如,它可用于对文件输出进行排序(如/etc/passwd),或者如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那样,对 du 的输出进行排序。当使用 -m 选项时,sort 将文件合并,实际上并没有对它们进行排序。但是,如果您希望将它们排序,就应该在文件合并前对它们排序。    Sort 经常与 uniq 命令一起使用,从已排序的文件中删除完全相同的行。uniq 命令在管道中经常跟在sort 命令的后面,还可以使用 -c 选项来计算某一行所出现的次数,或者使用 -d 选项,只报告完全相同的行:    $ sort -m test.out test2_sort.out | uniq -c1 Another test.    1 Testing testing2 This is a test.    在这里我们合并两个文件 test.out 和 test2_sort.out。然后我们使用 -c 选项,将输出传送到uniq,这样最后的结果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列表,完全相同的行被删除,并带有一个关于每行出现频率的报告。    打印机控制在多数情况下,打印机命令的使用相对较为明确。通过在 lpr 命令后面指定文件名,将作业发送到打印机。如果没有提供文件名,则假定使用标准输入。使用lpq 命令,您可以获得关于发送到打印机的作业的状态报告。当您指定作业号时,Lprm 将作业从行打印机后台打印队列中删除。    $ lpr grep2.out$ lpqPrinter:lp@linux ´lpdfilter drv=uppmethod=auto color=yes´Queue:1 printable jobServer:pid 1929activeUnspooler:pid 1930 activeStatus:waiting for subserver to exit at21:24:14.637Rank Owner/ID Class Job Files Size Timeactive bluher@linux+928 A 928 grep2.out 779 21:24:14done bluher A877 (STDIN) 117258 13:09:53$ lprm 928Printer lp@linux:    checking perms´cfA928linux.local´dequeued´cfA928linux.local´在这里,当我们将作业发送到打印机后,我们查询其状态。Lpq 向我们显示编号为 877 的作业已经完成,而我们刚发送的作业编号为 928。我们使用命令lprm 928 将活动的作业从队列中删除。    磁盘信息无论您是维护自己的系统还是支持具有很多用户的企业,监视磁盘空间都是系统管理员更重要的职责之一。du、df和 fdisk 命令提供了可用磁盘空间的不同视图。    du 命令提供对每个目录的文件空间使用情况的评估。在默认情况下,测量的单位是块的数目,块的大小通常在安装您的系统时确定。    在以下的示例中,系统是使用 1024 字节的块安装的。如果没有指定目录,则 du 开始对当前目录进行计算。-h选项以易于读懂的形式提供大小的值:    $ du -h Documents105k Documents/jj573kDocuments/John682k Documents可以使用 -a 选项更改输出,该选项指示 du 显示文件和目录的块数。选项block-size=SIZE 指示 du 以 SIZE 所指定字节大小的块的数目来显示输出。    $ du block-size=512 Documents209Documents/jj1146 Documents/John1363 Documents在默认情况下,du 还为每个子目录递归地打印信息。通过使用max-depth=N 选项可以限制这种操作,其中 N 等于被报告的最大级数:    $ du max-depth=2 .    $ du max-depth=2 | sort -n4 ./.xemacs4./public_html105 ./Documents/jj573 ./Documents/Ian682 ./Documents2420./jdevhome/system8350 ./jdevhome/system9.0.3.103513483./jdevhome/mywork24252 ./jdevhome...    du 报告目录和子目录的空间使用情况,而 df 报告已安装文件系统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    $ dfFilesystem 1k-blocks Used AvailableUse% Mounted on/dev/hda6 4195632 1983656 2211976 48% //dev/hda5 14607 377810075 28% /boot/dev/hda9 937372 494028 443344 53% /home/dev/hda8 62972483876880 2420368 62% /optshmfs 256220 0 256220 0% /dev/shm在这里,df 报告了五个文件系统的状态。与du 类似,df 利用 -h 选项提供人类可读的输出:    $ df -h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Mounted on/dev/hda6 4.0G 1.9G 2.1G 48% //dev/hda5 14M 3.7M9.8M 28% /boot/dev/hda9 915M 476M 440M52% /home/dev/hda8 6.0G 3.7G 2.3G 62% /optshmfs 250M 0 250M0% /dev/shmdf 命令还允许您利用 -block-size=SIZE 选项来指定块的大小。    fdisk 命令是 Linux 的分区表操作命令。与 du 和 df 不同,没有root 用户权限时不能运行该命令。如果指定了 -l 选项,则可以将它仅用于报告的目的。它提供了您的整个分区表的完整视图,而不仅仅是您使用 df 所看到的扩展Linux 分区:    # fdisk -lDisk /dev/hda:240 heads, 63sectors, 1940 cylindersUnits = cylinders of 15120 * 512 bytesDevice Boot StartEnd Blocks Id System/dev/hda1 1 286 2162128+ c Win95 FAT32 (LBA)/dev/hda2 * 2881940 12496680 5 Extended/dev/hda5 288 289 15088+ 83 Linux/dev/hda6 290 8444195768+ 83 Linux/dev/hda7 845 983 1050808+ 82 Linux swap/dev/hda8 984 18166297448+ 83 Linux/dev/hda9 1817 1940 937408+ 83 Linux进程监视在繁忙的多用户系统中,进程监视也是Linux 系统管理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在这方面,ps 和 top 是两个最有用的命令。    ps 命令提供了当前运行进程的快照。    生动翔实的一课以下是 ps 的最简单形式:    $ psPID TTY TIME CMD3884 pts/1 00:00:00 bash3955 pts/2 00:00:00 more3956 pts/5 00:00:05 sqlplusPID是进程的标识号。    TTY 是进程所属的终端控制台。    TIME 列是进程所使用的总的 CPU 时间。    CMD 列列出正在执行的命令行。    使用带有 -ef 选项的 ps,返回系统中所有用户的所有进程的完整列表。如果您将此ps 命令的结果传送到 grep 中,则该结果更易于查看。例如:    $ ps -ef | grep oracleUID PID PPID C STIMETTY TIME CMDoracle 1633 1 0 13:58 ?00:00:00 ora_pmon_ora1oracle 1635 1 0 13:58?00:00:00 ora_dbw0_ora1oracle 1637 1 0 13:58 ?00:00:01 ora_lgwr_ora1oracle 16391 0 13:58 ?00:00:02 ora_ckpt_ora1oracle 1641 1 0 13:58 ?00:00:02ora_smon_ora1oracle 1643 1 0 13:58 ?00:00:00 ora_reco_ora1oracle 1645 1 0 13:58?00:00:00 ora_cjq0_ora1oracle 1647 1 0 13:58 ?00:01:18 ora_qmn0_ora1oracle 16491 0 13:58 ?00:00:00 ora_s000_ora1oracle 1651 1 0 13:58 ?00:00:00 ora_d000_ora1注意,当您将ps 的输出传送到 grep 命令时,列标题并不象在 ps 命令本身所使用时那样正常地显示。为便于说明,标题位于输出的上方,以便清楚地显示其联系。    虽然 uid 通常是指数字型的标识,但在第一列下指定的是用户名,标记为 UID。    PPID 是父进程的标识号。对于 Oracle 进程,这里的标识号为 1 — 它是 init 进程(所有进程的父进程)的 id,因为在本系统中安装的Oracle 是作为登录进程的一部分而启动的。    标为 C 的列是由 CPU 用于计算执行优先级的因子。    STIME 是指进程的启动时间。    问号表示这些进程不属于任何 TTY,因为它们是由系统启动的。    以下是 ps 命令带有某些不同选项的另一个示例。注意,其中很多列与执行带有 -ef 选项的ps 时的列相同:    $ ps auxUSER PID %CPU %MEM VSZ RSS TTY STATSTART TIME COMMANDbluh 4024 0.0 0.2 2240 1116 pts/1 S 20:59 0:00 su bluherbluh 4025 0.0 0.32856 1668 pts/1 S20:59 0:00 bashbluh 4051 0.0 0.2 2488 1504 pts/1 R 21:01 0:00 ps auxbluh 4052 0.0 0.1 1636 600 pts/1 S 21:01 0:00 grep bluher除了提供重要的诊断信息,ps命令还经常用于找出失控进程的 PID。例如,您的一个用户在 SQL*Plus 会话中输入一个笛卡尔联接。您可以执行以下的 ps 命令来找出其 PID:    $ ps -ef | grep bluher...    bluher 4068 4064 0 21:14 pts/6 00:00:00 lessbluher 4112 3945 0 21:28 pts/5 00:08:42 sqlplus...    然后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其终止:    $ kill 4112常规用户可以看到所有的系统进程,但他们只能终止他们自己拥有的进程。Ps 只为您提供当前进程的快照。要即时查看最活跃的进程,可使用 top。Top 实时地提供进程信息。它还拥有交互式的状态,允许用户输入命令,如n 后面跟有 5 或 10 等数字。其结果是指示 top 显示 5 或 10 个最活跃的进程。Top 持续运行,直到您按 "q" 退出top 为止。     以下是 top 的部分显示:    8:14pm up 51 min, 7 users, load average:0.02, 0.03, 0.0596 processes:87 sleeping, 2 running, 0 zombie, 7 stoppedCPUstates:6.4% user, 3.5% system, 0.0% nice, 89.9% idleMem:512440K av, 392288Kused, 120152K free, 0K shrd, 55668K buffSwap:1050800K av, 0K used, 1050800Kfree 236128K cachedPID USER PRI NI SIZE RSS SHARE STAT %CPU %MEM TIMECOMMAND1289 root 18 0 78008 11M1796 R 3.7 2.2 0:49 X1965 bluher 20 0 12244 11M 10456 S 1.9 2.3 0:01 kdeinit1986 bluher 18 0 996996 768 R 1.5 0.1 0:00 top1803 bluher 20 0 16960 16M 13508 S 0.9 3.3 0:03 kdeinit1804 bluher 20 0 1696416M 13508 S 0.9 3.3 0:03kdeinit1800 bluher 19 0 12260 11M10076 S 0.1 2.3 0:04 kdeinit1 root 20 0 220 220 188 S 0.0 0.0 0:04 init...    关闭看来应该以 shutdown 命令来结束本次讨论。与本文以及上一篇**中所讨论的许多命令一样,通常有一种GUI 形式的替代方法可以关闭您的系统。但是,当您需要手动关闭时,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立即进行关闭:    $ shutdown -h now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手动地重新启动系统:    $ shutdown -r now意这两个命令都需要指定时间。您可以指定"now" 或使用带有时间秒数的 -t 选项。    我们在这两篇**中讨论了大量内容,但我们绝对无法涵盖 Linux 可能具有的全部内容。我们没有讨论的命令还有很多,而我们没有看到的命令选项则更多。但是,在这里我们希望您至少找到了开始管理Linux 系统所需的最少限度的工具。 引自:http://emb.sunplus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