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解:ADS1292R驱动程序从f103移植到f429,用SPI写不进寄存器

楼主(2020-09-17):
通过SPI读写ADS1292R的寄存器的时候无法写入,读取的结果全部为零,是我的代码有问题吗

在f103测试的结果

在f103测试的结果

在f429上测试的结果

在f429上测试的结果

网友A:
会不会波特率问题,  或者也别忘了检查硬件问题

网友B:
一般是 程序没有移植好

网友C:
103的接线是什么样的 我103的寄存器也是配置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