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掉电计数

楼主(2020-09-18):
HC32L136的RTC掉电会复位,现在产品在出厂运输放置时RTC也要计数,这时单片机不上电,有没有像ST那样的纽扣电池接口,给RTC供电工作

网友A(2022-11-23):
好像是没有纽扣电池接口

网友B:
你看看官方的开发板吧,看看他家的RTC怎么设计的

网友C:
你也没必要运输的时候计数呀,可以给到客户之前配置一下就行的

网友D:
建议楼主做个可以远程校时的,这样就会好很多

网友E:
我觉得他家这芯片和ST的还不一样,没有备用电池接口的

网友F:
你可以用电源切换电路,设计一个纽扣电池的供电电路

网友G:
我看他家手册上是没写,但是实际都有RTC了,咋能没有备用电池接口呢

网友H:
你用MOS搭建一个吧,就做个切换的供电电路,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I:
我也想给RTC供电,但是实际上好像并没有这个接口

网友J:
这属实是件麻烦事儿,我看官方的电路设计好像也没有电池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