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0-09-18):
当用DCDC输入12V供电时(功率足够)给锂电池充电,DCDC会被瞬间拉低不正常工作,电源供应商的电流也会增大很大。但是给18650电池充电就正常。请问原因在哪里?

网友A:
拉低
表现的就是功率不够
你说功率够,那就是 瞬态功率达不到
你的图太花了 晃眼

网友A:
你的7008 貌似有问题吧

网友A:
充电的时候vsys被拉低?
充电电流设小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的电感 饱和电流低了,饱和后导致DCDC无法正常工作,换饱和电流大的电感可以正常work了,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