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NE555 的输出问题

楼主(2020-09-18):
首先请看百度文库里的资料,自相矛盾,以哪个为准?

我想用 NE555 推动 MOS。这里 NE555 用来发生方波。MOS 用推挽比较好。那么我能否加上红线呢?另外要不要加个 47 欧保护栅极?

谢谢!

网友A:
可以不加红线连接555的3脚与7脚;不加47欧电阻(47R电阻短路)

网友B:
前者是电路的动作,后者是RS触发器的逻辑。

网友C:
为什么你不选择SG3525  TL494 之类呢?

网友:
SG3525  TL494  广泛被用于开关电源,推动MOS

网友:
7脚是放电脚,
3脚是输出脚,

放电脚和输出脚怎么可能连接在一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不选择SG3525  TL494 之类呢?

谢谢提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芯片。

网友D:
3 7不能接  接就短路了

我很怀疑555的驱动能力,需要根据驱动的开关频率和驱动电路分别计算驱动的平均功率和顺时功率;

你说的47的电阻那是驱动电路,是为了给门极充电用的,根据需要的开关速度,能接受的损耗调节,保护的是并联在门极;

你这个电路就算不考虑555的驱动能力也驱动不了,负载放的位置不对

网友E:
7脚是放电用的,内部为三极管的开集电极,不能与3脚输出短接,两个脚位的电平是相反

网友F:
DIS端是OUT端低电平时才接地,两端连接无大碍,但是成蛇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