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问如果要测量1GHz的信号需要用什么样带宽的示波器?

楼主(2020-09-18):
比如DDR3  的数据速率达到1333MHz。怎么测量呢?用什么样的示波器,什么样的探头了?
PCB板子上加测试点吗?好像这样的DDR3都是BGA封装,自然是不能测引脚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带宽1GHz以上就行,比如9254A,3G左右带宽的示波器,或者804A,8G带宽的,或者其他的,

一般这种高频信号探头使用有源探头,比如1169A,1134A,12G/7G带宽的有源探头,或者SMA线缆直接接示波器,无源的探头一般也就500MHz的带宽,到极限了,有源探头可以做的很高带宽。
一般最好是预留测试点,有源探头,一般有一个插针接口的配件,或者直接焊接的配件,SMA线缆的话,需要留SMA的插座,更高速率的一般是直接把探头焊在板子上进行测试

详细可以询问是德科技,和泰克就可以了,他们是专业的。

网友B:
点评一下,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