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大佬们,这个程序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单片机上没有显示,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0-09-1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2c.h"//子文件都正确,且有起始,结束,读入,发送,接受信号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8 disp[8];

char num=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At24c02Write(1,num);
                        num=At24c02Read(1);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num=0;
                }
                while(!k3);
        }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
                }
                P0=disp[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datapros()
{
    u8 a;
    while(1)
        {
           for(a=1;a<11;a++)
           {
                 if(a<11)
                 {
                            disp[7]=smgduan[a%10];
                 disp[6]=smgduan[a/10];
                         delay(50000);
                 }
             else
                 {
                     a=0;
                         num=num+1;
                         disp[3]=smgduan[num%10];
                         disp[2]=smgduan[num/10];
                         delay(50000);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datapros();
                DigDisplay();
        }
}

网友A:
while(!k2);这种写法不怕死掉吗?datapros里怎么有while(1)?
主循环把Keypros()、datapros()去掉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k2);这种写法不怕死掉吗?datapros里怎么有while(1)?
主循环把Keypros()、datapros()[ ...

我是初学者,while(!k2),while(1),Keypros()、datapros()是根据我买的单片机所带的程序代码仿写的;Keypros()、datapros()一删除程序编译就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while(!k2),while(1),Keypros()、datapros()是根据我买的单片机所带的程序代码仿写 ...

哦,那就把datapros里的while(1)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把datapros里的while(1)去掉。

单片机还是没显示

网友B:
首先不要任何改动厂家的程序,直接编译,应该没有错误。运行后如果不亮,检查硬件联线是否严格按厂家要求?上述出了问题找厂家。在点亮的基础上,再考虑修改或变通。先修改少量部分,心里一定先考虑修改是为了什么,预期目标是什么?可能会出现哪些现象?一步一步,程序就逐渐搞通了!

网友C:
我基本除了main下有个 while。。基本就不用了。。。怕死。。。按键用状态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