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按键

楼主(2020-09-18):
请问如果用铜片做触摸按键,导线穿过一个套管,铜片和触摸芯片之间通过导线连接,铜片是固定在一个底座,能不能做到触碰套管的时候触摸没反应,只触摸底座的时候有反应呢,如果线有贴着套管内壁,就可能会检测到触摸
因底座安装尺寸受限,只能放一个薄的铜片。

tyw
@chest20090909 :是的
@tyw :是说屏蔽层接地吗
tyw
用屏蔽线,外壳接地

网友A:
套管接单片机的地,或在套管外包一层地。

楼主:
套管是根铝管,是外观零件,再包一层可能不美观

网友B:
套管是根铝管,将管子接地就不会影响了,但是要注意会增加分布电容,降低触摸灵敏度。

网友C:
可以实现,我现在做的就是使用单独导线连接触摸片,只有触摸到触摸片后,才能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我现在做的就是使用单独导线连接触摸片,只有触摸到触摸片后,才能动作。 ...

请问是怎么做的呢

tyw
@chest20090909 :是的,导线或触片与手指接触,形成一定电容,达到触发阀值,就产生开关信号.所以非触片部分要短,做好信号屏蔽.
@tyw :我试过直接触摸导线也会有动作,是不是说导线也是触摸介质的一部分呢
tyw
单独导线当手指摸后,没有足够分布电容,不会误动,你套了根铝管,又不接地,手碰铝管,分布电容足够,所以误动了.(相当干摸铜片了.)

网友C:
不要使用触摸芯片,使用单片机做,参考RC充/放电触摸文摘资料。芯片肯定是做不好的,我试过许多芯片,都无法实现。最后使用单片机做,实现了。

楼主:
试了用铜箔胶带缠绕在导线上,铜箔胶带接电源地,触摸铜片也检测不到触摸了

那说明对地的分布电容过大,此时要么提高触摸灵敏度,要么降低对地的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