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涡街流量计参数设置

楼主:
  涡街流量计是可以测量各种饱和蒸汽、高温蒸汽、高压蒸汽、液体、气体等介质的测量流量仪表。涡街流量计具有压力损失小、精度高、量程范围大,并在测量过程中几乎不受流体的密度、压力、粘度等参数的影响实用性及稳定性非常高。那么涡街流量计都有哪些参数呢?为了以后能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涡街流量计,那就要多了解它的技术参数及参数设置。

  涡街流量计的参数从仪表的性能方面说包括仪表范围度、精准度、线性度、信号输出、相应的时间、重复性、压力、损失及流量范围等。再从介质流体的特性方面包括介质:温度压力、腐蚀性、密度、粘度、结垢、混相、电导率、比热容等数值。在安装条件包含:流动方向标识、管道布置方向、管道口径、电源、接地、检测件上下游直管段长度、顾虑器、维修空间等等。涡街流量计的各项参数大致包含这些。
  说起涡街流量计的参数设置,因为各厂家所生产的涡街流量计所设置参数软件系统都不是统一的,因此在设置参数的操作方法也有所不同。在涡街流量计选型时需要用户提供仪表所使用参数数据,出厂时会将仪表的参数进行计算调整设置好,设定校准后投入生产给用户,并设置好密码,建议用户一般不需要重新设置参数,如需要重新设定需专业人员操作。
上海有恒涡街流量计(UHLUGB)参数设置如下:
同时按住A B键,再松开
项目
显示
操作
说明
1项
显示00000PASS
  按A键,显示下一项
密码00000
2项
液体,气体,饱和,过热
按C键,循环显示
按A键,下一项
介质选择
3项
m3/t,t/h,kg/t, Km3/h, Nm3/h, NKm3/h
按C键,循环显示
按A键,下一项
单位选择
4项
0.000 quO
用B C键组合输入,按A键下一项
仪表系数(标牌上有)
5项
0.0HZ
小信号切除
6项
压力0.000mpa
设定值压力(表压)
7项
温度0.0℃
设定值温度
8项
密码0.000 Kg/m3
设定值密度
9项
0.000NKm3/h,FULL
设20mA对应满度流量
10项
0.0 NKm3/t
同时按B C键可清零
累积流量
关于特殊单位:上述3项中,有一项为空白(无单位显示),用于特殊的单位,如:流速m/s,升/分钟,磅/小时等,基本公式为Q工=(3.6/k)*f,请将换算系数折算到仪表系数K中。
上海有恒涡街流量计(UHLUGB)标定参数设置如下
菜单名称T100
参数意义:PT100 100欧姆校准 PT1000对应变阻箱设置1000欧姆。采用高低精度AD转换芯片AD7705,不校准情况也可以保证3-4℃对的误差,校准后误差小于等于0.5℃。
菜单名称T160
变阻箱打到160欧姆校准PT1000对应变阻箱设置对应1600欧姆。
菜单名称210
变阻箱打到210欧姆校准PT1000对应变阻箱设置对应2100欧姆。
P min:压力零点校验值。
P max:压力满度校验值。
P ran:压力量程
P+:0:压力模式,正压或负压,用于定值压力时的负压设置。
4mA:4.000:校准4mA,此菜单凡是校准必须重新设置参数为4,采用高精度16位DA转换芯片AD421,比一般万用表精度高,客户无特别要求一般不需要校准。
20mA:20.000:校准20mA,此菜单凡是校准必须重新设置参数为20。同上。
Reset:还原出厂设置,禁止设置。
PT100/PT1000: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Tco:温度线性修正,默认为50。假设主界面为100℃,标准为101℃,此处设置为51,如果标准为99℃,此处设置为49。
Loca I P:当地大气压设置。
PB/PJ:PB为表压压力传感器,PJ为绝压压力传感器。
T0/T20:T0为标况气体体积为0℃一个大气压,T20为20℃,用于标况气体体积流量的计算。一般天然气为20℃标准,其他为0℃。
注:以上菜单非工作人员禁止私自调设,私自调设可能导致温度压力不准。

  最后还要说一点涡街流量计的仪表系数乃是一个核心参数,一般只与仪表的尺寸及漩涡发生体的形状有关联。虽然使用一段时间会出现微小的变化,但除非经过质量监督部门的校检一般是不允许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