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7如何使用MMU

楼主(2020-09-18):
请教下想使用MMU把某个内存地址映射成0,寄存器要怎么配置。

网友A:
直接看数据手册吧,我有点记不住了。

网友B:
这个要看下数据手册和驱动函数库了

网友C:
当做MCU用的话,建议参考rttread的arm926的mmu配置,使用非常方便。 至少比官方的要方便多,不过没有官方分那么精细。

楼主:
基本是在cp15下的寄存器操作,发现还是挺繁琐的,不知如何下手。
本意是想写裸机IAP,拷贝到内存中后,通过mmu重映射到地址0然后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