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

楼主(2020-09-18):
PFC电路吸收电阻冒烟,是什么原因?

楼主:
控制IC 是UCC3570

网友A:
电解负极接线画错了

楼主:
这是韩国产的一个电源实物描的。我怀疑频率高了,没测,上班万用表测一下。不知道频率应该多少。

楼主:
103的电容是0.01μ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负极接线画错了

还真没错。

楼主:
这个设计很有特色,所以发上来。

楼主:
万用表测了,频率350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了,频率350KHz。

开关频率350hz?

这个主电路应该是不对的

楼主:
这是描的实物,韩国产的ABC10-10电源,这部分电路输入110-220V交流输出150V直流。

网友C:
可能电阻耐压和功率不够,MOS管导通的时候,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串联150V+110V加载RC吸收电路上,即使C抵消150V输出电压,输入电压110多伏的电压加在R上

网友D:
这个是作为PFC的?貌似是非隔电源吧.

楼主:
也可以算作非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