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保险丝

楼主(2020-09-18):
保险丝 不是串联电路中的吗 为什么还要考虑其耐压值呢?

@zyj9490 :不是普通保险丝
指的是自恢复保险细吧?

网友A:
一个是过流熔断
一个是耐压击穿
你说保险丝要不要考虑电压?

网友B:
如果熔断后击穿尼
你说要不要考虑耐压值

熔断后电路就不通啊 怎么还会击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过流熔断
一个是耐压击穿
你说保险丝要不要考虑电压?

串联在电路中也要考虑电压  那普通电阻怎么不考虑耐压呢

网友B:
间距1MM的保险丝,电压给上10kv,即使熔断了
10KV电压也足以击穿空气,达不到断开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联在电路中也要考虑电压  那普通电阻怎么不考虑耐压呢

谁告诉你电阻不考虑耐压

网友C:
短路和断路,并不是绝对有效的,要不是就不会出现击穿空气放电的情况了

网友D:
那不叫耐压,而是“适用电压等级”。

好长时间没见您露了。业务多啊,挣钱顾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