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QFAC低功耗BLE蓝牙芯片

楼主(2020-09-18):
nRF51822-QFAC 低功耗BLE蓝牙芯片 高灵活性 多协议 SoC

NRF51822 是功能强大、高灵活性的多协议 SoC,非常适用于 Bluetooth® 低功耗和 2.4GHz 超低功耗无线应用。 nRF51822 基于配备 256kB flash + 16kB RAM 的 32 位 ARM® Cortex™ M0 CPU 而构建。 嵌入式 2.4GHz 收发器支持蓝牙低功耗及 2.4GHz 操作,其中 2.4GHz 模式与 Nordic Semiconductor 的 nRF24L 系列产品无线兼容。

     nRF51822 还具备丰富的模拟和数字周边产品,可以在无需 CPU 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可编程周边产品互联 (PPI) 系统进行互动。 灵活的 31 引脚 GPIO 映射方案可使 I/O(例如串行接口、PWM 和正弦解调器)根据 PCB 需求指示映射到任何设备引脚。 这可实现完全的设计灵活性及引脚位置和功能。

     nRF51822 支持 S110 蓝牙低功耗协议堆栈及 2.4GHz 协议堆栈(包括 Gazell),这两种协议堆栈在 nRF518 软件开发套件中均免费提供。nRF51822 需要单独供电,如果供电范围在 1.8-3.6V 之间,用户可选择使用芯片上的线性整流器,如果供电范围在 2.1-3.6V 之间,可以选择直流 1.8V 模式和芯片上的 DCDC 变压器。DC-DC 变压器的使用可在工作期间动态控制,并使 nRF51822 工作期间的射频峰值电流低于 10 mA @ 3V 供电 (TX @ 0 dBm & RX)。

nRF51822 具有 6x6mm 48 引脚 QFN 封装和 3.5x3.8mm 64 球形晶片水平芯片级封装 (WLCSP)。

nRF51822 提供 256k 或 128kB Flash 容量的不同版本。

特性:
单芯片, 高灵活性, 2.4GHz 多协议设备
32 位 ARM Cortex M0 CPU 内核
256KB flash 16KB RAM
支持 S110 蓝牙低功耗协议堆栈
S110 需要 80 kB 内存空间
线程安全和运行时保护
事件驱动 API
与 nRF24L 系列无线兼容
3 种数据率 (2Mbps/1Mbps/250kbps)
+4dBm 输出功率
-92.5dBm 敏感度、蓝牙低功耗
用于最大化能源效率应用和代码简化的 PPI 系统
具备对每个周边产品进行自动能源管理的灵活能源管理系统
用于模拟和数字 I/O 的可配置 I/O 映射

网友A:
谢谢分享【低功耗BLE蓝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