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过圧保护芯片推荐

楼主(2020-09-1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好像还真没有,过压保护一般是基于电源转换的集成功能。

网友B:
1个小封装比较器,1个MOS管,几个电阻;
专用的芯片,即使有,价格也不好吧。

网友C:
没有速度要求? 一个三极管 + 一个场效应管(或继电器+二极管) + 2个电阻 + 一个稳压管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方案,  不过这个电路面对浪涌可能响应有问题

网友E:
https://www.ti.com/power-management/power-switches/efuse-hotswap-controllers/products.html#p849=-9999;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还真没有,过压保护一般是基于电源转换的集成功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个小封装比较器,1个MOS管,几个电阻;
专用的芯片,即使有,价格也不好吧。 ...

不清楚有没有,所以来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速度要求? 一个三极管 + 一个场效应管(或继电器+二极管) + 2个电阻 + 一个稳压管 ...

谢谢,找不到,在自己搭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