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频率!脑子生锈,笑死人勒!

楼主(2020-09-18):
有几个人在讨论负频率,脑子晕晕的搞不明白。
真是笑死人了。原始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的公式里,也就是傅立叶公爵自己的公式里,就没有负频率,n的计算是从1到正无穷大。
为了数学上的工整,以后公式的普遍性,人为,从数学上演绎、推导出n的负数部分。。

搬砖适合你,赶快去搬砖!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设计过程中的参数,图形,必须要和实际的物理频率对应,无法用归一化的公式,否则换算起来更麻烦。
而且一般的,如果作者严谨的话,不会对频率的负轴进行评论,因为那个负轴就是个数学孪生物,避不开,但也没有实际物理意义。

网友A:
   e^jwt中的w是角频率的概念,单位是弧度/秒。通常大家说的频率是每秒重复的次数,角频率和频率区别就是物理意义不一样。

楼主:
人蠢没办法

网友A:
   左边是频谱仪上看到的实信号基带信号频谱(中频),右侧是超外差上变频后的频谱仪上看到频谱,是无线通信里很常用的基带到射频的变换方式,麻烦解释下为什么出现了镜像双边谱。

这是高中的数学知识,三角函数那里.积化和差. 两个频率(正弦波)相乘,结果会出现频率之和与频率之差. 一个是本振 一个是输入频率.所以一混频(相乘),就会现出两个频率,一个出现在两个频率相加的位置上,一个出现在两个相减的位置上.过中周,只留下相差的那个.进中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傅立叶变换学了好多年,其实都没有找到工程的用武之地。只是理论用的多。
比如FFT用在示波器上,总有一种骗 ...

  楼主做过OFDM工程实践算法,膜拜,那也是大神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傅立叶变换学了好多年,其实都没有找到工程的用武之地。只是理论用的多。
比如FFT用在示波器上,总有一种骗 ...

       我们在用离散FFT时,一定要在信号调理电路中把高于采样频率/2的信号滤除,否则FFT就会骗人---会出现一些伪信号。

       我们可以滤波,但是示波器不能,所以示波器不会采用FF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傅立叶变换学了好多年,其实都没有找到工程的用武之地。只是理论用的多。
比如FFT用在示波器上,总有一种骗 ...

   OFDM我有点概念而已。不过大神的表述不太严谨吧。
  1)在通信里编码应该是信道前向纠错编码吧,比如现在流行的LDPC,而不能叫FFT吧.
  2)你说到编码,我猜应该说的是调制吧,对于发射端的调制而言,应该是IFFT吧,FFT和IFFT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哦。

@csdnpurple :OFDM原理我略知一二。不过射频系统还是做过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能够对应起来的,你说的镜像抑制的调制是零中频I、Q的正交调制方式。我这个图是超外差上变频电路。
@csdnpurple :这个是我做射频常用的,超外差上变频电路。就是本振信号和基带信号的频域卷积,多出了个左边镜像谱,就是为了说明基带实信号的频谱是双变谱,在频谱仪上自然看不到负的频谱,但是变到高频就看到了,频谱的负的部分也是有物理意义的。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
@csdnpurple :但是物理意义不一样,这里严格表述就应该为IFFT,是合成而不是分解信号。
如果具有同步时钟,则FFT和IFFT就是两个本振的相位差是90°还是-90°
那个具有镜像抑制的调制就是复数傅里叶变换的电路图或者叫信号流图,就是因为有镜像抑制(在数字信号处理中表现为精确计算),可以将那个两倍频抵消,这样设计的原因是当两个频带相近时,这样的低通滤波器是很难设计的,LDPC码应该是在生成a+bi之前用来容错。
在发射端和接收端的时钟不能同步的情况下,FFT和IFFT没有区别,因为反复讨论的那个负号就是本振的相位,这里的本振指OFDM的解调本振,就是那个欧拉指数带符号的,不是你给我展示的图片中 信道 的本振,因为所示 信道中一定还有一层调制解调也会用到本振
我以为你理解了呢,看来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让你明白,装一个matlab,就像深入浅出一样,将所有的计算过程捋一遍,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这个我说两句。

      傅里叶变换在物理学是存在的。量子力学过渡到经典力学就要用到傅里叶变换。物理光学全息、滤波等要用到。

网友A:
   傅里叶变换在工程实践应用非常广泛,从机械振动与冲击、机械故障诊断与检测,生物医学工程、电力系统谐波分析、到声学信号处理、图像处理的二维傅里叶变换,通信领域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领域。

网友B:
比如阿贝—波特成像原理,他的两次成像理论就是两次傅里叶变换,在透镜焦距f/2处可以看到物体的傅里叶图像,此处再经历一次傅里叶变换,得到的就是那个实像。

      关键是:这些傅里叶变换是自然发生的。

阿贝—波特值得一看

网友B:
所以说,物理存在傅里叶变换。

冷静,羡慕你们还能坚守自己信仰。
@不奇怪 :没素质
@不奇怪 :谁能看到电子?都是人类想出的模型。
@zyj9490 :就象你这种半瓶子醋,最好给我闭嘴。
@zyj9490 :另外谁告诉你傅里叶变换是“实”变“虚“的?
@zyj9490 :你是不是只相信“书”啊?不好意思,这恰巧就是书上的,你给邮箱,我就把图片发给你。
@zyj9490 :阿贝实验是被实验证实的,你闹个P啊。
@zyj9490 :什么JB越来越虚了?复数虽然看不到,但是人能看到复数的模----光强。你现在看到的光在量子力学理都是复数,你看不到么?
付立叶级数对应的实体物理的现相,付立叶变换就分成实数与复数变换。越来越虚了。

网友C:
笑是负熵,屁眼漏屎是正熵,看来你的总熵为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笑是负熵,屁眼漏屎是正熵,看来你的总熵为零。

下面来做一个数学游戏

网友D:
诺贝尔奖授予提出:越是无知的人,越是自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下面来做一个数学游戏

首先在你的认知中频率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E:
赶紧上厕所擦一下!

网友C:
你举一个在数学上是精确的、自洽的什么xx变换,你认为在物理现实中存在的例子,
(“物理现实中存在”虽然这样描述是不严谨的,但这是在他的神经网络中已经形成的物理图像,有利于他理解我在说什么)

楼主更改了帖子中有意义的内容,此贴变得没有意义了

网友F:
已经成厕所了,闪了闪了……

网友G:
搬凳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这标题也是

网友I:
    你是逗比,鉴定完毕
    月初你借我5块钱,我记账+5块,月末我还钱,记账-5,月账户总计为0
    我就问你,钱这种实物有负钱,笑死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就说你脑子有问题,你又不承认。
会计里从来都没有记账-5的做法。
只能记正数。

       不管我说得是否社会精确,我可以这样记账,实物信号也可以这样“借”,向复数空间“借”,明白了吗?还不明白可以撞墙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管我说得是否社会精确,我可以这样记账,实物信号也可以这样“借”,向复数空间“借”,明白了 ...

你怎么记关我鸟事。如果你寂寞,孤独,无聊,你可以自己去发你自己的热贴,不用来蹭我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记关我鸟事

    人家怎么定义负频率其实不关你什么鸟事,你要喷,就发lun文, 人家认可就算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整天,你这个烂帖子挂那么多天,我看不下去了,咋滴?

你看不惯的事情多了
你整天变态级到处惹事,不就是看不惯社会,看不惯同事,到处没朋友,才到这里找认对骂的吗
看得惯就不会这么样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记关我鸟事。如果你寂寞,孤独,无聊,你可以自己去发你自己的热贴,不用来蹭我 ...

      我再教育你一下,温度这种实物也有负的?温度不是表示热动能正相关?温度为负岂不是违反能量守恒?笑死人?
这个世界上“负”这个词含义多了去了

绝对温度了解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再教育你一下,温度这种实物也有负的?温度不是表示热动能正相关?温度为负岂不是违反能量守恒? ...

突然想起来在头条上一个哥们发文抨击虚数 i * i = -1 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不应该存在,等等,还是一个数学系的本科生。。

看了好久的热闹,笑死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突然想起来在头条上一个哥们发文抨击虚数 i * i = -1 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不应该存在,等等 ...

      最近年轻电工水平下降得厉害,可以理解,都去搞互联网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近年轻电工水平下降得厉害,可以理解,都去搞互联网了

最有意思的是,一直强调自己班里考试数学还不错。还拿过优秀等等
然后别人让他用科学的态度,拿出来虚数是胡说八道的证据,或者证明出来,就是列举出来几条也行

他只会在那里骂娘,毫无意义的一直反复重复标题,或相近含义的话,没有啥新鲜的,就是无端的诋毁,以及轻微的人身攻击,

有一种民科的可怕固执,偏执。别人说啥都好像是打压他的观点,不允许他说话似的

我没举报他也算是给他面子了

网友K:
顶起,好像我错过什么吗?

网友L:
从阴间过来的频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突然想起来在头条上一个哥们发文抨击虚数 i * i = -1 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不应该存在,等等 ...

   学数学的人说虚数没有意义尚能理解,电工如果说虚数没有意义才是认知上不够。就像很多学哲学的人其实不懂哲学,反而从事自然科学探索深入了能自然领会到哲学的气息,数学也算是工程技术领域的“哲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从阴间过来的频率么????

频率w和频率f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负频率是w。

网友M:
一脸懵逼,路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负角频率和正角频率处的值,是相关的,并不独立。所以负角频率只是正角频率值的一个数学镜像而已。这个镜像 ...

人类目前把频率定义到了复数领域,复频率 s = δ + jω
频率可有正负,负在复平面上就是旋转因子是反向旋转的,正就是正向旋转的,
跟你上面说的Laplace变换从时间0开始有毛关系呀?
刚开始看傅里叶变换书就出来蹦跶?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人类目前把频率定义到了复数领域,复频率 s = δ + jω
频率可有正负,负在复平面上就是旋转因子是反向 ...

因为你这个傻币不知道这个话题的来源。
这个负频率和数学没一点关系。
就是讨论信号与系统里的傅立叶变换-负轴的物理意义。纯数学的傅立叶变换和信号与系统的变换并不相同。
数学的傅立叶变换,频率的叫法只是个历史传统问题,习惯问题。并不是真的频率。
很多变换都叫时频变换,像**变换,也有人叫时频变换,那和频率没关系,只是习惯而已。
就如你这傻子所列:s = δ + jω,ω其实是角频率,并不是f频率的含义。ω=2*pi*f,如果补齐量纲,这两个概念不同。

网友N:
你这种蠢货敢在这里撒野?
狗屁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人类目前把频率定义到了复数领域,复频率 s = δ + jω
频率可有正负,负在复平面上就是旋转因子是反向 ...

频率可有正负,负在复平面上就是旋转因子是反向旋转的,正就是正向旋转的

这不是你这个傻彼说大嘛?为什么你说的正向、反向旋转,这个不是角频率才有的嘛?要把角频率和频率搞混淆啊,不是蠢是什么?我给你说过很多次了,角频率w=2*pi*f。PI,3.14是有量纲的。带上量纲去看,角频率和频率就完全不一样。角频率有国际单位。连愚蠢的百度百科,都能解释清楚,你搞不清楚,丢人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频率可有正负,负在复平面上就是旋转因子是反向旋转的,正就是正向旋转的

这不是你这个傻彼说大嘛?为什 ...

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脑袋灌浆糊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频率可有正负,负在复平面上就是旋转因子是反向旋转的,正就是正向旋转的

这不是你这个傻彼说大嘛?为什 ...

频率定义到复平面,频率是向量,是有大小和方向的,基本的概念都不懂来这里瞎逼逼;
电子工程领域广泛用ω代替f来用,G(ω) 代替 G(f)  ,你竟然说角频不是频率
连PI这种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连小学生都不如,不是文盲是什么?
,你狂妄个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