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画了个单片机控制N MOS开关,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0-09-19):
这是一个通过单片机控制后端负载通断的电路。总感觉哪里不对,模电渣渣。然后网上说光耦驱动电流不够,我不是很懂,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关电流啥事。

网友A(点评):
因为CGS的电容存在,因此跟驱动电流有关,电流越大,充电越快。

网友B:
是你设计的驱动能力不够,因为串联的电阻太大;

关于MOS,确实是电压驱动型概念,但是开通和关断的瞬间就靠门级串联的电路限制电流的,你看看MOS的等效电路

网友C:
如果是静态开关,这样用是可以的。
如果有开关速率需求,则电流可能不够。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确实驱动电流小的话会影响mos开关瞬间的速度,驱动电流相对大的话上升下降沿会陡,然后找到了一个专用驱动光耦,关键名字有意思TLP250特.朗.普贰佰伍

网友C(点评):
特朗普没上台他们家的光耦就用这个前缀。。。

网友D:
为啥要电流,因为要给节电容充电呀,充放的越快,自然开关速率也就越快。充的慢,自然导通电阻就会从大到小变化,自然就出现了拖沓

网友E:
817有效导通,mcu需要输出的电流不小,这样不太合适

网友F:
把电路改成这样。那个电阻用100R

网友A(点评):
驱动电流有点猛,次边绝对包和了。

网友A(点评):
原边电流给得多,次边电流包和了,就不符合CTR比例关糸了,如BJT一样,基极电流即使大,IC电流也不会大了。

网友A(点评):
次边电流最多给1.2MA左右。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A: 2.4

网友G:
光耦不是开关。电流转移比很小的。
现在国产垃圾替代817,转移比可能小于10%。
前向电流不到0.5毫安,转过去电流可能只有50微安,10K电阻上电压,不到1V,MOSFET开通不了。把R667改成100欧左右,保障电流有10毫安,估计就够了。也可以把817改用达林顿有源输出级的。就够了。老一点的芯片IO脚,都不能驱动5毫安电流。不过现在的CPU,一般都能驱动20毫安以内的电流,可驱动一般的LED二极管。如果驱动不了,只能再加一个三极管。
以手册指标为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电路改成这样。那个电阻用100R

你这个方法是最差

网友:
光耦的IF和IC是有一个转移比CTR的,这个电路给的Vgs不一定能让mosfet导通。楼上说的“因为要给节电容充电呀,充放的越快,自然开关速率也就越快”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学习到了!

网友H:
GND都一起了,要光耦干啥。负载端反向并联二极管。直接用三极管驱动电路驱动MOS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ND都一起了,要光耦干啥。负载端反向并联二极管。直接用三极管驱动电路驱动MOS ...

不考虑隔离,光耦在这里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