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自激震荡波形幅度问题?大家过来看看~~~~~

楼主:
   今天用运放搭了一个电压跟随器,电源加正负15V,输入+IN端接地,OUT端接一个104电容,这样运放就自激震荡了,但自激震荡的波形幅度很奇怪用示波器看只有Vpp=1V(F=135K),理论上不是到运放的正负电源吗?是什么原因只有Vpp=1V???

网友A(2020-09-19):
自激了可就不一定到多少了。。。你得把输入端和输出的电路全部给出来  还有你使用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激了可就不一定到多少了。。。你得把输入端和输出的电路全部给出来  还有你使用的运放 ...

  电路图如下,请教一下,自激震荡波形的幅度Vpp值跟什么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请教一下,自激震荡波形的幅度Vpp值跟什么有关?

king 已经说出来你的问题了

运放带-----容性负载

楼主(点评):
可能我没说清楚问题,我的意思是:特意加的104电容,让运放处于自激状态,想看看自激振荡的波形Vpp值跟什么有关。

网友B:
它的输出电流是受限的。
电流驱动力、电容容量、振荡频率决定了振幅能够到多少。

楼主(点评):
大侠,说的有道理,但我测试了一下这时候的电源电流才12MA,还没到极限值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运放输出能力有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时延,内阻,差分增益都有关糸,此时没有过驱动,属于大环路正反馈造成。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波形接近三角波,应该已经有过驱动。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没看清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赞一个!!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也可能接近OP的SR了,这跟频率与幅度有关,不过也属于过驱动的范围。

网友A:
*$
* OPA277
*****************************************************************************
* (C) Copyright 2019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model is designed as an aid for customers of Texas Instruments.
** TI and its licensors and suppliers make no warranties, either expressed
** or implied, with respect to this model, including the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The model is
** provided solely on an "as is" basis.  The entire risk as to its quality
** and performance is with the customer
*****************************************************************************
*
* This model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exas Instruments
* Incorporated is not responsible for updating this model.
*
*****************************************************************************
*
** Released by: Online Design Tools, Texas Instruments Inc.
* Part: OPA277
* Date: 07FEB2019
* Model Type: Generic (suitable for all analysis types)
* EVM Order Number: N/A
* EVM Users Guide:  N/A
* Datasheet: SBOS079B -MARCH 1999-REVISED JUNE 2015
* Created with Green-Williams-Lis Op Amp Macro-model Architecture
*
* Model Version: Final 1.2
*
*****************************************************************************
*
* Updates:
*
* Final 1.2
* Edits in claw block, vos drift and unique subckt name
*
* Final 1.1
* Release to Web.
*
*****************************************************************************
* Model Usage Notes:
* 1.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are modeled:
*                 OPEN-LOOP GAIN AND PHASE VS. FREQUENCY  WITH RL, CL EFFECTS (Aol)
*                 UNITY GAIN BANDWIDTH (GBW)
*                 INPUT 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 VS. FREQUENCY (CMRR)
*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VS. FREQUENCY (PSRR)
*                 DIFFERENTIAL INPUT IMPEDANCE (Zid)
*                 COMMON-MODE INPUT IMPEDANCE (Zic)
*                 OPEN-LOOP OUTPUT IMPEDANCE VS. FREQUENCY (Zo)
*                 OUTPUT CURRENT THROUGH THE SUPPLY (Iout)
*                 INPUT VOLTAGE NOISE DENSITY VS. FREQUENCY (en)
*                 INPUT CURRENT NOISE DENSITY VS. FREQUENCY (in)
*                 OUTPUT VOLTAGE SWING vs. OUTPUT CURRENT (Vo)
*                 SHORT-CIRCUIT OUTPUT CURRENT (Isc)
*                 QUIESCENT CURRENT (Iq)
*                 SETTLING TIME VS. CAPACITIVE LOAD (ts)
*                 SLEW RATE (SR)
*                 SMALL SIGNAL OVERSHOOT VS. CAPACITIVE LOAD
*                 LARGE SIGNAL RESPONSE
*                 OVERLOAD RECOVERY TIME (tor)
*                 INPUT BIAS CURRENT (Ib)
*                 INPUT OFFSET CURRENT (Ios)
*                 INPUT OFFSET VOLTAGE (Vos)
*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Vcm)
*                 INPUT OFFSET VOLTAGE VS. TEMPERATURE (Vos Drift)
*                 INPUT OFFSET VOLTAGE VS.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Vos vs. Vcm)
*                 INPUT/OUTPUT ESD CELLS (ESDin, ESDout)
*****************************************************************************
.subckt OPA277 IN+ IN- VCC VEE OUT
******************************************************
* MODEL DEFINITIONS:
.model R_NOISELESS RES(T_ABS=-273.15)
******************************************************
V_ORn       32 VCLP -1.6
V_ORp       33 VCLP 1.6
XV_OS        36 37 VOS_DRIFT_OPA277
V4          ZO_OUT_J1 OUT 0
V_GRp       53 MID 74
V_GRn       54 MID -74
V_ISCp      49 MID 27
V_ISCn      50 MID -27
V11         44 48 0
V12         43 47 0
VCM_MIN     67 VEE_B 2
VCM_MAX     68 VCC_B -2
I_Q         VCC VEE 790U
I_OS        ESDn MID 1F
I_B         37 MID 500P
XU1 Zo_Cleft CL_CLAMP Zo_Cright MID ZO_OUT_J1 AOL_INN_J1 AOL_INP_J1 CLAMP
+ CLAW_CLAMP VSENSE AOL_ZO_0_OPA277
XGR_SRC     26 27 CLAMP MID VCCS_LIM_GR_0_OPA277
XCL_SRC     28 29 CL_CLAMP MID VCCS_LIM_4_0_OPA277
XCLAW_SRC   30 31 CLAW_CLAMP MID VCCS_LIM_3_0_OPA277
XCLAWp      VIMON MID 34 VCC_B VCCS_LIM_CLAW+_0_OPA277
XCLAWn      MID VIMON VEE_B 35 VCCS_LIM_CLAW-_0_OPA277
XU5         VEE VCC ESDn ESDp ESD_0_OPA277
Xi_nn       ESDn MID FEMT_0_OPA277
Xe_n        37 ESDp VNSE_0_OPA277
Xi_np       MID 37 FEMT_0_OPA277
XU4         OUT_J1_38 ESDp MID PSRR_CMRR_0_OPA277
XU2         OUT_J1_39 VCC_B MID PSRR_CMRR_1_OPA277
XU3         OUT_J1 VEE_B MID PSRR_CMRR_2_OPA277
H2          41 MID V11 -1
H3          42 MID V12 1
S1          Zo_Cleft Zo_Cright SW_OL MID  S_VSWITCH_1
S7          VEE OUT VEE OUT  S_VSWITCH_2
S6          OUT VCC OUT VCC  S_VSWITCH_3
SOR_SWp     CLAMP 43 CLAMP 43  S_VSWITCH_4
SOR_SWn     44 CLAMP 44 CLAMP  S_VSWITCH_5
C_CMn       ESDn MID 3P
C_CMp       MID ESDp 3P
C28         45 MID 1P
R77         42 45 R_NOISELESS 100
C27         46 MID 1P
R76         41 46 R_NOISELESS 100
R75         MID 47 R_NOISELESS 1
GVCCS8      47 MID 33 MID  -1
R74         48 MID R_NOISELESS 1
GVCCS7      48 MID 32 MID  -1
XIQPos      VIMON MID MID VCC VCCS_LIMIT_IQ_0_OPA277
XIQNeg      MID VIMON VEE MID VCCS_LIMIT_IQ_0_OPA277
C_DIFF      ESDp ESDn 3P
XCL_AMP     49 50 VIMON MID 51 52 CLAMP_AMP_LO_0_OPA277_0_OPA277
XGR_AMP     53 54 55 MID 56 57 CLAMP_AMP_HI_0_OPA277
R39         53 MID R_NOISELESS 1T
R37         54 MID R_NOISELESS 1T
R42         VSENSE 55 R_NOISELESS 1M
C19         55 MID 1F
R38         56 MID R_NOISELESS 1
R36         MID 57 R_NOISELESS 1
R40         56 26 R_NOISELESS 1M
R41         57 27 R_NOISELESS 1M
C17         26 MID 1F
C18         MID 27 1F
R21         51 MID R_NOISELESS 1
R20         MID 52 R_NOISELESS 1
R29         51 28 R_NOISELESS 1M
R30         52 29 R_NOISELESS 1M
C9          28 MID 1F
C8          MID 29 1F
R22         49 MID R_NOISELESS 1T
R19         MID 50 R_NOISELESS 1T
R12         34 VCC_B R_NOISELESS 1K
R16         34 58 R_NOISELESS 1M
R13         VEE_B 35 R_NOISELESS 1K
R17         59 35 R_NOISELESS 1M
C6          59 MID 1F
C5          MID 58 1F
G2          VCC_CLP MID 58 MID  -1M
R15         VCC_CLP MID R_NOISELESS 1K
G3          VEE_CLP MID 59 MID  -1M
R14         MID VEE_CLP R_NOISELESS 1K
XCLAW_AMP   VCC_CLP VEE_CLP VOUT_S MID 60 61 CLAMP_AMP_LO_0_OPA277
R26         VCC_CLP MID R_NOISELESS 1T
R23         VEE_CLP MID R_NOISELESS 1T
R25         60 MID R_NOISELESS 1
R24         MID 61 R_NOISELESS 1
R27         60 30 R_NOISELESS 1M
R28         61 31 R_NOISELESS 1M
C11         30 MID 1F
C10         MID 31 1F
C12         SW_OL MID 100P
R32         62 SW_OL R_NOISELESS 100
R31         62 MID R_NOISELESS 1
XOL_SENSE   MID 62 46 45 OL_SENSE_0_OPA277
H1          63 MID V4 1K
R11         MID 64 R_NOISELESS 1T
R18         64 VOUT_S R_NOISELESS 100
C7          VOUT_S MID 1N
E2          64 MID OUT MID  1
C13         VIMON MID 1N
R33         63 VIMON R_NOISELESS 100
R10         MID 63 R_NOISELESS 1T
R47         65 VCLP R_NOISELESS 100
C24         VCLP MID 100P
E4          65 MID CL_CLAMP MID  1
C4          AOL_INP_J1 MID 1F
R9          AOL_INP_J1 66 R_NOISELESS 1M
R7          MID 67 R_NOISELESS 1T
R6          68 MID R_NOISELESS 1T
R8          MID 66 R_NOISELESS 1
XVCM_CLAMP  69 MID 66 MID 68 67 VCCS_EXT_LIM_0_OPA277
E1          MID 0 70 0  1
R89         VEE_B 0 R_NOISELESS 1
R5          71 VEE_B R_NOISELESS 1M
C3          71 0 1F
R60         70 71 R_NOISELESS 1MEG
C1          70 0 1
R3          70 0 R_NOISELESS 1T
R59         72 70 R_NOISELESS 1MEG
C2          72 0 1F
R4          VCC_B 72 R_NOISELESS 1M
R88         VCC_B 0 R_NOISELESS 1
G17         VEE_B 0 VEE 0  -1
G16         VCC_B 0 VCC 0  -1
R_PSR       73 69 R_NOISELESS 1K
G1          69 73 OUT_J1_39 OUT_J1  -1M
R2          AOL_INN_J1 ESDn R_NOISELESS 1M
R1          73 74 R_NOISELESS 1M
R_CMR       36 74 R_NOISELESS 1K
G5          74 36 OUT_J1_38 MID  -1M
R53         ESDn MID R_NOISELESS 1T
R52         MID ESDp R_NOISELESS 1T
R35         IN- ESDn R_NOISELESS 1K
R34         IN+ ESDp R_NOISELESS 1K
.MODEL S_VSWITCH_1 VSWITCH (RON=1M ROFF=1G VON=900M VOFF=800M)
.MODEL S_VSWITCH_2 VSWITCH (RON=50 ROFF=1T VON=500M VOFF=450M)
.MODEL S_VSWITCH_3 VSWITCH (RON=50 ROFF=1T VON=500M VOFF=450M)
.MODEL S_VSWITCH_4 VSWITCH (RON=10M ROFF=1G VON=10M VOFF=0)
.MODEL S_VSWITCH_5 VSWITCH (RON=10M ROFF=1G VON=10M VOFF=0)
.ENDS OPA277
*
.subckt VOS_DRIFT_OPA277 VOS+ VOS-
.param DC = 1U
.param POL = 1
.param DRIFT = 0.1e-6
E1 VOS+ VOS- VALUE={DC+POL*DRIFT*(TEMP-27)}
.ends
*
.SUBCKT AOL_ZO_0_OPA277 ZO_CLEFT CL_CLAMP ZO_CRIGHT MID ZO_OUT AOL_INN AOL_INP CLAMP
+ CLAW_CLAMP VSENSE
C13         77 MID 1.7827P
R35         78 77 R_RES_1 10K
R34         78 79 R_RES_2 3.086167K
R33         79 MID R_RES_3 1
GVCCS10     79 MID 80 MID  -1
C12         81 MID 692.45F
R32         80 81 R_RES_4 10K
R31         80 82 R_RES_5 5.8749621K
R30         82 MID R_RES_6 1
GVCCS9      82 MID 83 MID  -1
C11         84 MID 471.57F
R29         83 84 R_RES_7 10K
R28         83 85 R_RES_8 9.5K
R27         85 MID R_RES_9 1
GVCCS8      85 MID 86 MID  -1
C10         87 MID 648.78F
R26         86 87 R_RES_10 10K
R25         86 88 R_RES_11 9.4838706K
R24         88 MID R_RES_12 1
GVCCS7      88 MID 89 MID  -1
C9          90 MID 489.71F
R23         89 90 R_RES_13 10K
R22         89 91 R_RES_14 51.5714286K
R21         91 MID R_RES_15 1
GVCCS6      91 MID 92 MID  -1
C8          93 MID 73.935P
R20         92 93 R_RES_16 10K
R19         92 94 R_RES_17 98.6850107K
R18         94 MID R_RES_18 1
GVCCS5      94 MID 95 MID  -1
R17         96 MID R_RES_18 1
XVCCS_LIM_ZO 97 MID MID 96 VCCS_LIM_ZO_0_OPA277
R14         97 MID R_RES_19 7.603
C6          97 98 159.15F
R13         97 98 R_RES_20 10K
R12         98 MID R_RES_21 1
GVCCS4      98 MID 78 MID  -1
C5          99 MID 740.57P
R11         95 99 R_RES_22 10K
R10         95 100 R_RES_23 10.5710608K
R9          100 MID R_RES_24 1
GVCCS3      100 MID 101 MID  -2.6852
C4          102 101 8.6431U
R8          101 MID R_RES_25 5.9340176K
R7          101 102 R_RES_26 10K
R6          102 MID R_RES_27 1
GVCCS2      102 MID ZO_CRIGHT MID  -1.9129
C3          ZO_CLEFT ZO_CRIGHT 51.364U
R5          ZO_CRIGHT MID R_RES_28 10.9545455K
R4          ZO_CRIGHT ZO_CLEFT R_RES_29 10K
Rdummy      MID ZO_OUT R_RES_30 6.8582K
Rx          ZO_OUT 96 R_RES_31 68.582K
Rdc         ZO_CLEFT MID R_RES_32 1
G_Aol_Zo    ZO_CLEFT MID CL_CLAMP ZO_OUT  -6.8394325K
GVCCS13     104 MID 103 MID  -1U
R38         MID 104 R_RES_33 1MEG
C15         104 MID 2F
C14         103 MID 15F
R37         MID 103 R_RES_34 1MEG
GVCCS12     103 MID 105 MID  -1U
R4_CL       MID CL_CLAMP R_RES_35 1K
GVCCS4_CL   CL_CLAMP MID CLAW_CLAMP MID  -1M
R4_CC       MID CLAW_CLAMP R_RES_36 1K
GVCCS4_CC   CLAW_CLAMP MID 104 MID  -1M
C3_A3       106 107 3.2P
R6_A3       107 MID R_RES_37 6.67K
R5_A3       107 106 R_RES_38 10K
R4_A3       106 MID R_RES_39 1
GVCCS4_A3   106 MID 108 MID  -2.5
C2          105 MID 15F
R36         MID 105 R_RES_40 1MEG
GVCCS11     105 MID 107 MID  -1U
GVCCS1      109 MID out2 MID  -1
C1          110 MID 28.9P
R3          108 110 R_RES_41 10K
R2          108 109 R_RES_42 17K
R1          109 MID R_RES_43 1
XVCCS_LIM_2 4_A0 MID MID CLAMP VCCS_LIM_2_0_OPA277
C2_A2       out2 MID 2F
R3_A2       MID out2 R_RES_44 1MEG
GVCCS3_A2   out2 MID VSENSE MID  -1U
C1_A0       CLAMP MID 550.27N
R4_A0       MID CLAMP R_RES_45 1MEG
R3_A0       MID 4_A0 R_RES_46 1MEG
XVCCS_LIM_1 AOL_INP AOL_INN MID 4_A0 VCCS_LIM_1_0_OPA277
R4_VS       MID VSENSE R_RES_47 1K
GVCCS4_VS   VSENSE MID CLAMP MID  -1M
.MODEL R_RES_1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5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6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7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8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9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0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1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2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3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4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5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6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7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8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19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0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1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2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3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4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5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6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7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8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9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0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1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2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3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4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5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6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7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8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9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0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1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2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3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4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5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6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7 RES ( TCE=0 T_ABS=-273.15)
.ENDS
*
.SUBCKT ESD_0_OPA277 VEE VCC ESDn ESDp
SW5         ESDp ESDn ESDp ESDn  S_VSWITCH_1
SW6         ESDn ESDp ESDn ESDp  S_VSWITCH_2
SW1         VEE ESDp VEE ESDp  S_VSWITCH_3
SW3         VEE ESDn VEE ESDn  S_VSWITCH_4
SW4         ESDn VCC ESDn VCC  S_VSWITCH_5
SW2         ESDp VCC ESDp VCC  S_VSWITCH_6
.MODEL S_VSWITCH_1 VSWITCH (RON=50 ROFF=1T VON=700M VOFF=650M)
.MODEL S_VSWITCH_2 VSWITCH (RON=50 ROFF=1T VON=700M VOFF=650M)
.MODEL S_VSWITCH_3 VSWITCH (RON=50 ROFF=1T VON=500M VOFF=450M)
.MODEL S_VSWITCH_4 VSWITCH (RON=50 ROFF=1T VON=500M VOFF=450M)
.MODEL S_VSWITCH_5 VSWITCH (RON=50 ROFF=1T VON=500M VOFF=450M)
.MODEL S_VSWITCH_6 VSWITCH (RON=50 ROFF=1T VON=500M VOFF=450M)
.ENDS
*
.SUBCKT PSRR_CMRR_0_OPA277 OUT IN MID
R80         MID OUT R_RES_1 8.3315
C27         OUT 129 201.08P
R79         129 OUT R_RES_2 100MEG
GVCCS8      129 MID IN MID  -1.2003
R78         MID 129 R_RES_3 1
.MODEL R_RES_1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 RES ( TCE=0 T_ABS=-273.15)
.ENDS
*
.SUBCKT PSRR_CMRR_1_OPA277 OUT IN MID
G_2         OUT MID 130 MID  -1K
R74         MID OUT R_RES_1 1
R2a         MID 131 R_RES_2 32.8679423K
C1a         131 132 6.9198P
R48         132 131 R_RES_3 100MEG
G_1         132 MID IN MID  -962.43U
Rsrc        MID 132 R_RES_4 1
R2b         MID 130 R_RES_5 100.1001001K
C2a         130 133 2.2736P
R73         133 130 R_RES_6 100MEG
GVCCS1      133 MID 131 MID  -1
R49         MID 133 R_RES_7 1
.MODEL R_RES_1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4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5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6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7 RES ( TCE=0 T_ABS=-273.15)
.ENDS
*
.SUBCKT PSRR_CMRR_2_OPA277 OUT IN MID
R80         MID OUT R_RES_1 33.3333
C27         OUT 134 1.5915N
R79         134 OUT R_RES_2 100MEG
GVCCS8      134 MID IN MID  -948.68M
R78         MID 134 R_RES_3 1
.MODEL R_RES_1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2 RES ( TCE=0 T_ABS=-273.15)
.MODEL R_RES_3 RES ( TCE=0 T_ABS=-273.15)
.ENDS
*
.SUBCKT VCCS_LIM_GR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PARAM GAIN = 1
.PARAM IPOS = 1.2
.PARAM INEG = -1.2
G1 IOUT+ IOUT- VALUE={LIMIT(GAIN*V(VC+,VC-),INEG,IPOS)}
.ENDS
*
.SUBCKT VCCS_LIM_4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PARAM GAIN = 1
.PARAM IPOS = 3.108
.PARAM INEG = -3.108
G1 IOUT+ IOUT- VALUE={LIMIT(GAIN*V(VC+,VC-),INEG,IPOS)}
.ENDS
*
.SUBCKT VCCS_LIM_3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PARAM GAIN = 1
.PARAM IPOS = 1.554
.PARAM INEG = -1.554
G1 IOUT+ IOUT- VALUE={LIMIT(GAIN*V(VC+,VC-),INEG,IPOS)}
.ENDS
*
.SUBCKT VCCS_LIM_CLAW+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G1 IOUT+ IOUT- TABLE {(V(VC+,VC-))} =
+(0, 0.0009996)
+(8.9748, 0.0011176)
+(17.9497, 0.0017784)
+(23.9329, 0.0032952)
+(24.232, 0.0033932)
+(24.8304, 0.0035938)
+(25.4287, 0.0038094)
+(26.027, 0.004017)
+(26.6253, 0.0042781)
+(26.9245, 0.0044118)
.ENDS
*
.SUBCKT VCCS_LIM_CLAW-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G1 IOUT+ IOUT- TABLE {(V(VC+,VC-))} =
+(0, 0.0001445)
+(8.8288, 0.00062385)
+(17.6577, 0.0015617)
+(23.5436, 0.0028197)
+(23.8379, 0.0029131)
+(24.4264, 0.0031417)
+(25.015, 0.0034281)
+(25.6036, 0.0037723)
+(26.1922, 0.004171)
+(26.4865, 0.0043897)
.ENDS
*
.SUBCKT FEMT_0_OPA277  1 2
.PARAM FLWF=0.1
.PARAM NLFF=1000
.PARAM NVRF=200
.PARAM GLFF={PWR(FLWF,0.25)*NLFF/1164}
.PARAM RNVF={1.184*PWR(NVRF,2)}
.MODEL DVNF D KF={PWR(FLWF,0.5)/1E11} IS=1.0E-16
I1 0 7 10E-3
I2 0 8 10E-3
D1 7 0 DVNF
D2 8 0 DVNF
E1 3 6 7 8 {GLFF}
R1 3 0 1E9
R2 3 0 1E9
R3 3 6 1E9
E2 6 4 5 0 10
R4 5 0 {RNVF}
R5 5 0 {RNVF}
R6 3 4 1E9
R7 4 0 1E9
G1 1 2 3 4 1E-6
.ENDS
*
.SUBCKT VNSE_0_OPA277  1 2
.PARAM FLW=0.1
.PARAM NLF=50
.PARAM NVR=8
.PARAM GLF={PWR(FLW,0.25)*NLF/1164}
.PARAM RNV={1.184*PWR(NVR,2)}
.MODEL DVN D KF={PWR(FLW,0.5)/1E11} IS=1.0E-16
I1 0 7 10E-3
I2 0 8 10E-3
D1 7 0 DVN
D2 8 0 DVN
E1 3 6 7 8 {GLF}
R1 3 0 1E9
R2 3 0 1E9
R3 3 6 1E9
E2 6 4 5 0 10
R4 5 0 {RNV}
R5 5 0 {RNV}
R6 3 4 1E9
R7 4 0 1E9
E3 1 2 3 4 1
.ENDS
*
.SUBCKT VCCS_LIMIT_IQ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PARAM GAIN = 1E-3
G1 IOUT- IOUT+ VALUE={IF( (V(VC+,VC-)<=0),0,GAIN*V(VC+,VC-) )}
.ENDS
*
.SUBCKT CLAMP_AMP_LO_0_OPA277_0_OPA277   VC+ VC- VIN COM VO+ VO-
.PARAM G=1
GVO+ COM VO+ VALUE = {IF(V(VIN,COM)>V(VC+,COM),((V(VIN,COM)-V(VC+,COM))*G),0)}
GVO- COM VO- VALUE = {IF(V(VIN,COM)<V(VC-,COM),((V(VC-,COM)-V(VIN,COM))*G),0)}
.ENDS
*
.SUBCKT CLAMP_AMP_HI_0_OPA277  VC+ VC- VIN COM VO+ VO-
.PARAM G=10
GVO+ COM VO+ VALUE = {IF(V(VIN,COM)>V(VC+,COM),((V(VIN,COM)-V(VC+,COM))*G),0)}
GVO- COM VO- VALUE = {IF(V(VIN,COM)<V(VC-,COM),((V(VC-,COM)-V(VIN,COM))*G),0)}
.ENDS
*
.SUBCKT CLAMP_AMP_LO_0_OPA277  VC+ VC- VIN COM VO+ VO-
.PARAM G=1
GVO+ COM VO+ VALUE = {IF(V(VIN,COM)>V(VC+,COM),((V(VIN,COM)-V(VC+,COM))*G),0)}
GVO- COM VO- VALUE = {IF(V(VIN,COM)<V(VC-,COM),((V(VC-,COM)-V(VIN,COM))*G),0)}
.ENDS
*
.SUBCKT OL_SENSE_0_OPA277  COM SW+ OLN  OLP
GSW+ COM SW+ VALUE = {IF((V(OLN,COM)>10E-3 | V(OLP,COM)>10E-3),1,0)}
.ENDS
*
.SUBCKT VCCS_EXT_LIM_0_OPA277  VIN+ VIN- IOUT- IOUT+ VP+ VP-
.PARAM GAIN = 1
G1 IOUT+ IOUT- VALUE={LIMIT(GAIN*V(VIN+,VIN-),V(VP-,VIN-), V(VP+,VIN-))}
.ENDS
*
.SUBCKT VCCS_LIM_ZO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PARAM GAIN = 1316.2632
.PARAM IPOS = 4800.74
.PARAM INEG = -4800.74
G1 IOUT+ IOUT- VALUE={LIMIT(GAIN*V(VC+,VC-),INEG,IPOS)}
.ENDS
*
.SUBCKT VCCS_LIM_2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PARAM GAIN = 0.0565
.PARAM IPOS = 0.44
.PARAM INEG = -0.44
G1 IOUT+ IOUT- VALUE={LIMIT(GAIN*V(VC+,VC-),INEG,IPOS)}
.ENDS
*
.SUBCKT VCCS_LIM_1_0_OPA277  VC+ VC- IOUT+ IOUT-
.PARAM GAIN = 1E-4
.PARAM IPOS = .5
.PARAM INEG = -.5
G1 IOUT+ IOUT- VALUE={LIMIT(GAIN*V(VC+,VC-),INEG,IPOS)}
.ENDS
*

网友A:
上面是运放的模型,可以用的

网友D:
和电脑卡死前的鼠标一样.
你向右移动鼠标,眼睛看到鼠标移得不够,于是又向右移.等你眼睛看到光标到达了指定的位置了,就停止移动鼠标,结果你眼睁睁的看着光标跑过了,你这时只能左移鼠标,结果同样又移过了,这就是振荡了.
你给它加了一个大电容,运放一看输出电压没有达到我预定的,就继续增加输出,结果充多了,又减少,结果又减过了.就成振荡了

网友C(点评):
时延导致正反馈。

网友E:
“理论上不是到运放的正负电源吗?”

你这理论是谁告诉你的?书上有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不是到运放的正负电源吗?”

你这理论是谁告诉你的?书上有写吗? ...

仔细查看了资料,资料上说的“到运放的正负电源”是“各种理想条件下理论上的最大值”,大侠说的对,书上确实没说实际是多少;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