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关STM32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20-09-19):
我用STM32经TB6559直流驱动来控制直流电机,PWM端加光隔离 , IN1、IN2与stm32之间需要加光耦吗?还是说都要加呢?

网友A:
最好是加上!
光耦隔离
DIR ENABLE PWM 分别使用 低速、低速、高速来做就可以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网友A:
DIR ENABLE PWM 分别使用 低速、低速、高速来做就可以了!

感觉这个比较好!

最好还是加上非门整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