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0-09-19):
请问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哪?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双运放芯片,不是所谓的电压基准芯片ADR420,和AD420.。跟AD420脚位对产上,找了一个整个上午都没找匹配型号。求助各位大佬给个具体型号或说明书。谢谢

网友A:
既然知道厂家,建议直接找厂家fae或者代理商,他们更了解

网友B:
知道型号,抠出脚位,剩下的就是挨个查了,再加上8脚,应该不是很多吧。

网友C:
自己去找

楼主:
谢谢几位前辈的回复了。。直接用别的双运算代替了,懒得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