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官方STC8G-STC8H系列库函数:STC8G-STC8H-LIB-DEMO-CODE-20200918

楼主(2020-09-19):
更新记录

2020.09.18
1.  初版发布;
2.  发布例程“01-跑马灯”;
3.  发布例程“02-Timer0-Timer1-Timer2-Timer3-Timer4测试程序”;
4.  发布例程“03-多路ADC转换-串口2发送”;
5.  发布例程“04-多路ADC转换-BandGap-串口2发送”;
6.  发布例程“05-串口1串口2中断模式与电脑收发测试”;
7.  发布例程“06-串口1中断模式与电脑收发测试”;
8.  发布例程“07-串口2中断模式与电脑收发测试”;
9.  发布例程“08-串口3中断模式与电脑收发测试”;
10.发布例程“09-串口4中断模式与电脑收发测试”;
11.发布例程“10-通过串口1发送命令读写EEPROM测试程序”;
12.发布例程“11-高级PWM1-PWM2-PWM3-PWM4驱动P6口呼吸灯实验程序-STC8H”;
13.发布例程“12-高级PWM5-PWM6-PWM7-PWM8输出测试程序-STC8H”;
14.发布例程“13-外中断INT0-INT1-INT2-INT3- INT4测试”;
15.发布例程“14-SPI互为主从-串口1透传”;
16.发布例程“15-利用P3.7做比较器正极输入源,内部1.19V或P3.6口做负极输入源”;
17.发布例程“16-I2C主机模式访问PCF8563-RTC时钟程序”;
18.发布例程“17-I2C从机中断模式与IO口模拟I2C主机进行自发自收”;
19.发布例程“18-看门狗复位测试程序”;
20.发布例程“19-PCA-3路硬件PWM模式呼吸灯程序-STC8G”;
21.发布例程“20-PCA-3路高速脉冲输出呼吸灯程序-STC8G”;
22.发布例程“21-PCA0输出PWM-PAC1捕获-PAC2定时-STC8G”;

网友A:
谢谢分享【系列库函数】

楼主:
再转一个第三方的库:[ecbm_library-V2.2.11-10]
(128)

网友B(2020-10-23):
玩汇编的我哭了  现在已经不提供汇编的例程了吗@autopc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汇编的我哭了  现在已经不提供汇编的例程了吗@autopccopy

库文件当然不使用汇编。 但在STC-ISP软件各资源的例程依然保留了 汇编(ASM)的例程。。。 :)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ADC_CONTR   DATA    0BCH
ADC_RES     DATA    0BDH
ADC_RESL    DATA    0BEH
ADCCFG      DATA    0DEH

P1M0        DATA    092H
P1M1        DATA    091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SP,#3FH

            MOV     P1M0,#00H                   ;设置P1.0为ADC口
            MOV     P1M1,#01H
            MOV     ADCCFG,#0FH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MOV     ADC_CONTR,#80H              ;使能ADC模块
LOOP:
            ORL     ADC_CONTR,#40H              ;启动AD转换
            NOP
            NOP
            MOV     A,ADC_CONTR                 ;查询ADC完成标志
            JNB     ACC.5,$-2
            ANL     ADC_CONTR,#NOT 20H          ;清完成标志
            MOV     P2,ADC_RES                  ;读取ADC结果

            SJMP    LOOP

            E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库文件当然不使用汇编。 但在STC-ISP软件各资源的例程依然保留了 汇编(ASM)的例程。。。 :)
测试工作 ...

现在8G和8H的程序有没有汇编的范例,我STC-ISP更新最新的好像里面这个程序也没找到8G8H的

对了 顺便问下 P3.0 这管腿是下载的 我以前正常使用都是悬空 (接下载端子) 如果我现在想要用这根的INT4功能 我应该如何处理?还是无所谓直接接? 还是要用什么隔开?

网友C(2020-12-06):
引用 网友B:
玩汇编的我哭了  现在已经不提供汇编的例程了吗@autopccopy

我也是玩汇编的

网友D(2021-01-11):
有STC8H8K 的USB-Device 设备模式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