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k80单片机如何判断can总线空闲了

楼主(2020-09-19):
想做低功耗,需要判断空闲状态,单片机如何检测can总线空闲了,也没看到有什么寄存器提到这个?还是说一段时间接收不到数据就判定空闲?时间有没有具体的定义。

网友A:
CAN是硬件优先级仲裁的,管它是否空闲,发就行了。
如果当前有更高优先级的总线操作,最多延时而已,总会有间隙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