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电机库 V2.0 无感式启动问题

楼主(2020-09-19):
各位大神好 我在原来小电流板子上调通了无感式启动,换到了大电流板子换了一个电机总是启动不成功,有没有成功经验分享一下啊

网友A:
无感的话,是靠电流的监测来进行的吧?

如果启动不成功,稍微转动一下,就有可能启动成功。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有一个电机参数自学习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