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款国产MCU PIN TO PIN替换STM32

楼主(2020-09-19):
叫CKS-中科芯,实测过不需要改动软硬件替换STM32F103C8T6,价格在4块多就能搞定。推荐

网友A:
STM32F070有替代的吗

070的找我哦,微信;15618797640

网友B:
F051价格差别不大

楼主(2020-10-22):
CKS-中科芯,中国电科旗下第58科研所出品,品质稳定性有保证。经过测试、小批、批量等流程后目前没有出现过售后服务

网友C:
引用 楼主:
CKS-中科芯,中国电科旗下第58科研所出品,品质稳定性有保证。经过测试、小批、批量等流程后目前没有出现过 ...

Flash、RAM空间被同系列STM32吊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RAM空间被同系列STM32吊打啊。

那是超出ST规格书使用。正常用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超出ST规格书使用。正常用足够了。

还真不一定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不一定够。

Flash不都是64K?RAM不都是20K?

网友C:
引用 楼主:
Flash不都是64K?RAM不都是20K?

还真不是。

网友D:
CKS被哪些公司批量使用过?

网友D:
论坛里有谁批量用过哈,ADC  ,DAC  实际精度能达到多少? 想下手,需要一份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CKS被哪些公司批量使用过?

看您运用在什么产品上,没超出ST规格书使用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20-12-30):
能不能分享些资料

楼主:
可以啊,您加我微信 15766446819 ,我把数据手册、选型表等资料都发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