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串口经常会有TTL,232,485,USB转换,时常还会接口不配

楼主(2020-09-19):
调试串口经常会有TTL,232,485,USB转换,时常还会接口不匹配的。
自己动手做个小转接板,
232--UART(TLL)
485--UART(TLL)
USB--UART(TLL)
USB--RS232
485--RS232
USB--RS485

一块搞定,解决接口不配的烦恼!!

楼主:
加班半天成果,打板打板

网友A:
下载文件提示文件已经被损坏了。

楼主:
重传一下原理图

重传一下原理图

网友B:
那两个螺丝孔有点尴尬,为什么不多放两个,反正你打样板也是5元

网友C:
还少了个422,这个双工

网友D:
建议楼主下一版用自锁双刀双掷开关做切换,开关挂在TTL 的RX TX上,想要什么转什么,就按下什么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螺丝孔有点尴尬,为什么不多放两个,反正你打样板也是5元

这么小个板放个锣丝就差不多了。哈哈,本来不准备放的。放发有点空地方就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少了个422,这个双工

422,我基上很少用。主要为了调试一些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下一版用自锁双刀双掷开关做切换,开关挂在TTL 的RX TX上,想要什么转什么,就按下什么开关。 ...

不做下一版了,就是个测试工具。可以有点缺陷!

楼主:
多年不手工焊接,焊起太麻烦了。准备再改一下去机器贴点。有要的吗,到时多贴点。零利润给友友。大约成本SP232  + CH340 + SP485 +其它 大约5-6块样子.

网友D:
报名一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