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039_AT32F4xx_PWR_WKUPPin唤醒Standby

楼主(2020-09-20):
AT32F4xx_PWR_WKUPPin唤醒Standby

示例目的
演示AT32F4xx_PWR_WKUPPin唤醒Standby的使用方法。
WKUPPin的上升沿、RTC闹钟事件的上升沿、NRST引脚上外部复位、IWDG复位均能将Standby模式唤醒。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03xx
    AT32F403Axx
    AT32F407xx
    AT32F413xx
    AT32F415xx
    AT32F421xx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PWR
    GPIO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03A V1.0开发板(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
图1. AT-START-F403A V1.0开发板
1.2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pwc_standby_wakeup_pin源程序
注: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AT32x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1.3        示例使用
1)         打开 pwc_standby_wakeup_pin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实验使用AT-START-F403A V1.0 开发板,故选择 AT32F403A 项目工程
图2. Keil 工程选择
3)        复位实验板,经几秒等待后,确认LED4熄灭后,按下USER KEY(在实验板上其连接到PA0),可以看到随后LED2/LED3/LED4先后会被点亮。
注: AT32F不同系列支持的待机唤醒脚个数存在区别,需要注意任意被使能后的待机唤醒脚上的上升沿都具备唤醒standby的能力。

网友A:
谢谢分享【AT32F4xx_PWR_WKUPPin唤醒Standby】

网友B:
RTC闹钟事件的上升沿、NRST引脚上外部复位、IWDG复位均能将Standby模式唤醒。

网友C(2022-05-02):
问下按键唤醒,和按键进入睡眠该怎么配置

网友D:
板子很别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