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份电磁炉的图纸,不明白单片机PWM输出端先串电阻.....

楼主(2020-09-20):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就是滤波,衰减干扰脉冲电平,防止过冲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U1的第5脚,应该不是PWM波了,而是一个电压值了。可以看看积分电路。

网友:
就是把PWM转成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理解了。下面继续研究振荡信号中。。。。问题又来了,那个振荡信号的频率是谁决定的?

网友C:
我有一个疑问,为何不直接用单片机PWM呢?
猜测可能是MCU时频率不高,而电磁炉频率很高,直接PWM的话分辨率不够.不知道对不对,请大佬指点.

楼主:
下午把自己做的电磁炉上电了,后来经过一番折腾,明白了:1,单片机输出的PWM的频率跟IGBT的工作频率没有关系;2,IGBT工作时不用去管它的工作频率,因为;3,发热很厉害,必须加风扇加散热器;4,让振荡器工作,先让单片机输出一个扰动,如果加热盘上面放了铁磁性的锅,则扰动信号导通了IGBT后,LC发生谐振或者类似的电流振荡,这个就是信号起振的条件;5,后面基本没啥说法。第一次做电磁炉,纪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