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是否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楼主(2020-09-20):
鉴于STM32H743具有强大的DMA,和高速、高精度AD。能否实现自动不间断采集功能。采集的数据暂存于两个缓存空间BUFF1[1000],BUFF2[1000]。当BUFF1存满时,数据存储自动切换到BUFF2。当BUFF2存满时,自动切换到BUFF1。这样CPU可以在数据存储BUFF1的时候,处理BUFF2的数据;数据存储BUFF2时,处理BUFF1的数据。实现数据不间断采集,不间断处理。@香水城

网友A:
基本上所有STM32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让ADC工作在循环模式,采用DMA双缓冲模式。

这里有篇**可以参考下。

STM32 DMA双缓冲模式应用示例

网友B:
和你的软件设计有关,和单片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所有STM32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让ADC工作在循环模式,采用DMA双缓冲模式。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所有STM32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让ADC工作在循环模式,采用DMA双缓冲模式。

在循环的基础上加一个等间隔采集,如何实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循环的基础上加一个等间隔采集,如何实现呢?

定时器触发啊

楼主:
请问定时器触发能实现多快的采集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定时器触发能实现多快的采集速率?

定时器触发速率不用担心,真正的瓶颈在ADC那里。
关于ADC的最快转换速率查看下手册ADC章节的参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触发速率不用担心,真正的瓶颈在ADC那里。
关于ADC的最快转换速率查看下手册ADC章节的参数部分。 ...

ADC+定时器+DMA双缓冲存储,有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触发速率不用担心,真正的瓶颈在ADC那里。
关于ADC的最快转换速率查看下手册ADC章节的参数部分。 ...

我刚接触STM32H743。它的AD最高可到3MHz采样率。我使用的采样率200kHz。两个8000字节的缓存。看H743的硬件手册比较费劲。有例程的话,上手会快不少。

网友D:
买个正点原子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正点原子的开发板

买了。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例程。原子提供的例程比较简单。复杂的问题,他们的技术支持也没法解答。

网友E:
哈哈, 开发板解决不了性能问能.只能解决功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开发板解决不了性能问能.只能解决功能测试

我需要的是实现这样的功能。性能可以在实现功能的框架下雕琢。目前是上手比较困难。H743的每个功能模块都比较复杂,再两两相互配合,着实很费劲。

网友E:
量大的话, fae会帮你写demo.
量少的话只能自己摸索了, 要是能找到人发个红包解决,也是不错的办法.
方向应该清晰了, 文档应该不缺, 就是英文的,找个翻译软件对着看. 也不难解决了吧.就是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大的话, fae会帮你写demo.
量少的话只能自己摸索了, 要是能找到人发个红包解决,也是不错的办法.
方向应该 ...

是的。我打算发红包请人解决。做个这类应用的应该都有源代码。我可以支付一些费用。

网友A:
上面有个示例,你看懂后,稍微将ADC的触发 调整为定时器触发就可以了,ADC的EOC触发DMA,使用DMA双缓冲乒乓操作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刚接触STM32H743。它的AD最高可到3MHz采样率。我使用的采样率200kHz。两个8000字节的缓存。看H743的硬 ...

不是所有的外设都有例程的,不就是个英文手册吗,多看几遍就看懂了。

网友G:
老大这什么CPU都可以实现的东西,一个软件缓冲的问题

网友H:
学习学习!

有时候感觉FIFO 芯片还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I:
DMA双缓冲模式!!!

标记!

学习学习!

网友J:
得到了香水城的权威回答!

应该肯定是可以了!

网友J:
STM32 DMA双缓冲模式应用示例

我们在MCU的嵌入式应用开发过程中,有时需要做些较大量的数据传输和适时处理,此时使用DMA的双缓冲模式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既可以保障数据的连续、流畅传输,又能保障数据的及时处理【包括数据更新】,同时又能减轻CPU的负荷。

常有人想使用STM32 DMA的双缓冲模式,但又觉得实现起来似乎有点困难,也不太容易找到现存的例程。我这里就基于STM32F4芯片及Cube库简单地演示下实现过程。

STM32的DMA硬件双缓冲模式,只支持从外设到内存或从内存到外设两种应用场景,且工作在循环模式。内存到内存是不支持双缓冲模式的,当然它也不支持DMA循环模式。【下图截取于STM32F4的参考手册】

网友J:
我这里大致要做的事情就是,ADC模块对5个模拟通道进行循环扫描采样转换,ADC结果由DMA搬到相应存储缓冲区。每一轮传输完成后,自动切换传输线路并使用另一个存储区,继续新一轮传输。两条传输线路就这样轮流执行,不过使用的DMA传输流或通道还是同一个。本例中的DMA传输流程如下图示意。至于数据搬到各存储区后怎么办,视应用而定,在此不表。

网友J:
上图中A、B、C、D四部分是我基于当前应用而添加的用户代码,在此稍作解释。

代码A,使能ADC外设并稍作延时,令其稳定下来。

代码B,准备了几个跟DMA传输完成及出错有关的回调函数。三个回调函数我共用一个,这里图省事了。实际应用时请具体调整。

代码C,调用DMA双缓冲模式的关键函数。

代码D,使能ADC事件的DMA请求功能并软件启动AD转换。

谢谢转载

网友K:
类似于 有点DSP 高端ADC 通道的感觉了

网友L:
可以的 这个是乒乓采样

网友M:
还是倾向于不要死等例程,还是要实际了解这个操作流程的。

网友N:
使用DMA的halfcallback就可以,2倍缓冲区长度

网友O:
两个缓冲区使用连续地址,缓冲区半满的时候中断进行处理。

网友P(2020-11-17):
肯定可以的,一个buffer分成2半,它有half-transf complete 中断的,AD可以用连续模式,或者timer
触发模式,很好用,几乎不需要占用任何CPU,ADC通道顺序可以任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