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整流二极管的正向截止漏电流有多大?

楼主(2020-09-20):
看到个微安级别的电流表,用整流桥3N248并联在采样电阻上做保护的。这个整流器正向漏电流不是对采样电流有影响吗?网上找了半天,都是说的反向漏电流,好像真没找到正向漏电流的?是不是正向截止时的漏电流非常小?到什么级别呢?谢谢!

@菜鸟狒狒 :肯定有影响。几百NA及几十UA间,
@zyj9490 :什么意思?一般是什么级别呢?会影响1na的电流测量?
@菜鸟狒狒 :看原厂的VA线。
@zyj9490 :那在正向电压0.2v时的扩散电流一般有多少呢?有这方面的研究吗?
渥电流是在电埸力作用下,的迁移电流,要符合热力学分布的,是某些高能电子克服电埸的反向力迁移到彼岸。正向时叫扩散电流。在pn结生成浓度梯度,以浓度梯度决定了扩斯速 度。

楼主:
左边那个整流桥和二极管限压保护。0.2mA档位,分辨率是1nA。

网友A:
不同二极管,不同温度不一样的
弄个仿真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二极管,不同温度不一样的
弄个仿真软件试试

估计仿真软件也没有正向漏电流参数。

仿真二极管没有漏电流参数,三极管才有。

网友A:
正向,反向漏电流其实是一个参数啊
看二极管电流公式啊

网友B:
一般都是不太考虑的吧,内建电场基本可以控制住。测量的假如不是特别精细没必要考虑,要是足够精细那还不如直接上示波器

楼主:
都nA级别了还不考虑?要是漏电流有100nA那误差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