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串联线性稳压源吗

楼主(2020-09-20):
黄色的部分是串联线性稳压源吗?如果是的话,是怎么工作的呢?有些搞不懂,请大神指教一下,我用的电压是+/-50V,那个-B就是-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VCC=15-8-0.7=6.3V,但上式不成立,因为集极接地,因此是画错图。此时VCC=Vebo+0.7,晶体管変成稳压 ...

稳压管正向的那一段的电压是-BV不是0V,这个-B我用的是-50V

网友B:
串联稳压,给IRS2092S供电的,稳压管为15V,太熟悉了这个电路,D类功放,我做过好多,从+25V~+-70V供电都做过,最多用+-55V供电的,4欧姆 2x250W。

@coody :好的,我懂您的意思了,谢谢您的答复
@googgo :三极管电位就是稳压管的电压(相对于-V),比如使用15.6V稳压管,则三极管输出就是15V,三极管一直工作于射极输出方式,工作于放大状态。
那您一般怎么分析这个三极管的状态的?我们说Ube>0.6V三极管在工作,已知三极管的基极电位,可是三极管的发射极连得是R20和R21,这两个电阻之后又是其他的分路,没办法知道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因此我觉得这样子没办法分析这个三极管的状态,就只能通过假设三极管导通,来猜测三极管的作用了,请问您也是这样子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小,我看成-8V,不论是-8V还是-50V。在此集极电压没有大于射极电压,因此NPN晶体管不是顺向工作。
图画 ...

这个应该是串联线性稳压源把红色的两端当做负载,把-B电压视为地,那在图中的地也就可以看做是正电压,于是整张图就可以看成类似于这个一个电路

这是我个人突然想到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C:
z102 和 R115 组成基本稳压回路,  Q105提升负载能力, 这是一种简单通用的稳压方式

网友D(2020-10-31):
你这个图画的看起来就有点不对劲,啧,你自己仿真了吗?试一试就可以看出来了应该你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