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E103C8串口485通信,舞台灯光512DMX协议

楼主:
大家有谁有用GD的芯片开发过串口485通信,涉及512DMX协议的项目(舞台灯光)吗?我用GDE103C8开发的,发现串口接收数据异常,接收的数据不完整,而且全都是错误的数据!而且串口的代码都是按官方的demo写的!广大的万能网友的提供帮助吗。在下非常感谢!
附串口代码
void uart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enabl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enable USART clock */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 T/R control gpio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250000U);//512DMX协议波特率是250k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USART_PM_NONE);   //configure USART parity: no parity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USART_WL_8BIT);  //USART_WL_8BIT/USART_WL_9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USART_STB_2BIT);//configure USART stop bit length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 receive 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 transmit enable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0);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RBNE);/* enable USART0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ERR);  //USART_INT_ERR: error interrupt
   //uart 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gpio_bit_reset(GPIOC,GPIO_PIN_12);  //0= receive T/R
}
//串口中断只做接收数据处理,仿真检验数据是否接收正常
uint8_t rx_buffer[512];
uint8_t rx_counter = 0;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if(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rx_buffer[rx_counter++] = (uint8_t)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

楼主(2020-09-25):
结帖!固件库外部高速晶体震荡时钟是25K,实际外接的却是8K,把HXTAL改为8k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楼主 串口 做个简单的 接收缓冲区 +  处理缓冲器的(生产+消费)结构,可以应付大部分应用。 不要接收缓冲区跟解析缓冲区为同一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串口 做个简单的 接收缓冲区 +  处理缓冲器的(生产+消费)结构,可以应付大部分应用。 不要接收 ...

是的!我只是简单测试一下串口接收是否正常!

网友B:
固件库外部高速晶体震荡时钟是25K,实际外接的却是8K,把HXTAL改为8k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