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DAC可以输出音频,是否单片机DAC输出视频信号?

楼主(2020-09-21):
既然DAC可以输出音频,是否单片机DAC输出视频信号?

目前音频可以通过单片机的DAC输出,也就是用单片机可以合成音频信号。好比音乐信号。
那么 这个同理。 单片机(H7等之类)的DAC是否也可以合成视频信号。模拟视频CVBS/ PAL-D/NTSC等各式的视频信号。 好比放给图,某些图片转模拟视频等。
这个有参考吗?  有没有DIY一下?

网友A:
首先看你输入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然后看你输出信号种类。
然后选择解决方案或者芯片(如果自己做硬件),
然后提个醒,单片机处理图像,视频信号能力有限,考虑用fpga或dsp。
我们做视频信号处理一般都会选择fpga,基于其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
打个比喻,一个320*640的输出VGA图像,每秒刷新率就是320*640*60(帧)=122888000hz,就是说每秒要处理122M个像素点,加上每个像素点3*8位数据(以VGA为例,每个像素点有rgb三个基本色素,一般每个像素8位)。
如果用单片机处理,那就要让单片机跑到2.9GHz左右,没有单片机可以跑到这个速度,但用fpga处理只需要跑到122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你输入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然后看你输出信号种类。
然后选择解决方案或者芯片(如果自己做硬件 ...

那么这个就需要一个显卡了吧。单片机控制显卡实现VGA/ CVBS输出
32位 400MHZ的586都可以通过显卡输出VGA图像, 那么如果单片机没有自带显卡,可以外扩显卡输出VGA/CVBS 图像吧

网友A(点评):
是的,单片机只能做些控制动作

楼主(点评):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用STM32F4输出 VGA 信号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刷新功能另做外部,提供一个内容BUF,单片机就可以做静态图片,动态或视频还是有点吃力的。

网友C:
这个论坛里的匠人不是用单片机做了VGA接口的示波器吗,仅用单片机,没外挂其他的视频处理芯片。

要生成CVBS信号,比VGA要复杂。

楼主:
因为STM32单片机 都是配LCD的控制器,要A7系列才会配GPU的。

目前是希望把LCD输出的RGB信号转为VGA信号或CVBS信号。 这样的思路, 好比STM32H750就是带LCD 控制器的。而目前外部显示器都是DVI/HDMI/VGA/CVBS接口的。

网友D:
当然可以用DAC输出视频信号(Video),电视游戏机不就是这样的么?比如标准电视机信号的视频信号是6MHz的,你只要按视频信号的格式发出就可以了,包含场同步、行同步、颜色同步、图像信号等等好像超过10种信号。超过20年没整过电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