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D32F103x6这个手册的管脚多功能分配表

楼主(2020-09-21):
我在官网上下了f103的数据手册,没看到 pin的alternate functions 表,哪位大哥分享一下,多谢

不同系列的MCU,IO复用功能配置存在差异,GD32F103x6不以alternate functions 表形式表达,例如,同样配置IO口复用功能,有以下两种两种配置: (1) GD32F10X系列MCU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2) GD32E23x系列MCU: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

网友A:
这个是官方的一些资料,挺详细了

http://pan.baidu.com/s/1nuifedz

GD32F103xx Datasheet Rev 2.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官方的一些资料,挺详细了

http://pan.baidu.com/s/1nuifedz

这个我有的,里面没有管脚多功能分配表,只有芯片的管脚定义。我要的是像407x那个手册第61页所示的那个表

网友B(2020-11-16):
引脚定义,要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C:
F103系列没有alternate functions 表的,不需要按照那个表格配置AF功能的

GD的MCU复用功能配置分为两种:
     (1)对于 GD32F10x/20x/30x/403/E10x 系列 MCU,用户可通过软件将某一个 GPIO 配置为复用模式,
     然后再使能相应外设即可使用 IO 对应的复用功能。

     (2)GD32F1x0/3x0/4xx/E23x 系列 MCU,用户可通过软件将某一个 GPIO 配置为复用模式,同
     时还需要设置 GPIO 备用功能选择寄存器选择 16 个备用功能中的一个。

网友D:
很好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