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的进一步应用

楼主(2020-09-21):
有没有NUC980 IOT板进一步实际应用开发的教程或视频?对LINUX不熟悉,翻了一些ARM LINUX的书,发现每本介绍的方法都有些不一样。

楼主:
求教:
自已做了一个GPIO驱动,又写了一个驱动的Makefile.如下:
但是编译不能成功。
应该是开发板的内核目录设置不对,请教,这个内核目录应该设置成哪里?

网友A:
在B站新唐官方账号有

网友A:
https://space.bilibili.com/544360881/channel/detail?cid=1473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pace.bilibili.com/544360881/channel/detail?cid=147302

看到了,谢谢。
不过方法不一样,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
看来得请教一下新唐的FAE.
@奔跑的牛

楼主:
关键字写错了,终于可以了。

网友B:
你这个makefile有点问题,没有指明交叉编译器,交叉编译器是通过buildroot生成的,交叉编译器通过expeort倒出其所在路径变量.
expeort PATH=$(BR2)/output/host/usr/bin:$PATH

  不通过makefile编译
         arm-linux-gcc  gpio_led_gpi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makefile有点问题,没有指明交叉编译器,交叉编译器是通过buildroot生成的,交叉编译器通过expeort倒出 ...

这个是编译一个驱动模块的,不是编译应用的程序,所以有点不一样。
上面那里是我写错了一个地方,9行那里改为modules就好了,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