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大功率接入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一个单片机(3.3V)采集一个大功率电池板的电压(V=45v,I=10A),如果突然接入电池板的电压(正负极接入单片机采集电路,电池板的负极接到单片机供电的负极,电池板正极接到AD采集的端上),会给单片机造成冲击影响。现在有什么办法能改善突然接入这一下的影响呢?主要是地的处理上,或者有其他好的方法也行。多谢。。

你是说45V的电压直接接到AD端口?那冲击确实厉害,会把AD冲击坏的!如果通过衰减电路接入AD端口,哪里来的冲击?

网友A:
有啥影响,难道你是没有衰减直接就进ADC采集口,衰减了那点电流,PCB的寄生电容都会让你分分钟变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影响,难道你是没有衰减直接就进ADC采集口,衰减了那点电流,PCB的寄生电容都会让你分分钟变馒头 ...

我只是想处理一下,刚接入那一下的冲击影响

并联一个ESD或SMAJ5CA

网友:
光电隔离啊,利用光耦

网友B:
你的图呢?
进AD前电阻分压 啊 ,不要用2颗电阻,用4-10颗电阻 最后一颗 进AD 并个小电容  哪来的什么冲击啊

网友C:
先说说你是怎么把电池板的电压接入采集电路的。

楼主(2023-08-13):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呢?
进AD前电阻分压 啊 ,不要用2颗电阻,用4-10颗电阻 最后一颗 进AD 并个小电容  哪来的什么冲击 ...

好方法!